推荐一款带CAN控制器的AVR开发板?

楼主(2013-04-11):
小弟没用过AVR的单片机,不太了解,最近做项目,想用下AVR单片机,不太清楚有哪些带CAN控制器的AVR开发板?最好是用的比较多的,这样便于讨论。谢谢了
最好不要是32位的,因为之前用的就是LM3S9000系列。

网友:
推荐你用STM32F103系列芯片,从48管脚到100管脚的的系列芯片都内置有CAN控制器,这样CAN接口外围电路也简单。
STM32用的很多,尤其是本论坛讨论气氛很好。

网友:
Atmel网站上AT90CAN的都支持,照样找开发板就行了,也可以用普通的avr加1片SJA1000和82C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