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轴碰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4-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wOTU5ODI0.html

我的四轴用三个螺旋桨是可以正常旋转,但是插上第四个是就自动断电了,不论哪个螺旋桨都是一样,想了很久都没想通,有哪位高人能说说么?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C数不够,三个电机负载时够,四个电机电流超过保护电路上限。

网友B:
看样子是低电压复位了。电池电量不够还是C数不够?我用350ma 25C的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C:
航模不是一般的用电器,电池上不能有保护电路,不能用一般的电池代替航模电池。那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C数不够,三个电机负载时够,四个电机电流超过保护电路上限。 ...

我买的是专用微型四周的电池啊350MA,20C的,而且电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低电压复位了。电池电量不够还是C数不够?我用350ma 25C的没有一点问题。 ...

我买的是专用微型四周的电池啊350MA,20C的,而且电量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不是一般的用电器,电池上不能有保护电路,不能用一般的电池代替航模电池。那是危险的。 ...

我买的是专用微型四周的电池啊350MA,20C的,而且电量足够

网友:
电池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专用微型四周的电池啊350MA,20C的,而且电量足够

测试一下你的电池在5A左右的放电曲线。我有一块电池,在用的时候不小心过放了,后来充电也能到4.2v,但一上大电流就直接掉到3.3V一下。
容量比原来小了一点,但内阻大了100倍不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