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STM32F407-USB CDC虚拟串口速度问题!

楼主(2013-04-11):
  之前做过了HID程序传输一个12K的文件需要6秒多钟,不知道怎么这么慢,所以改为CDC类,据说速度还可以。

参考了ST官方例程VCP移植,发送和接收都很正常,今天用BusHound软件测试了一下速度,结果很惊讶。

看图
一开始速度在300+K/sec觉得挺正常。可是后来速度不停的上涨

经过若干分钟后。。。开始不太自信了

主循环内只有一句 USB_DataTx(&Buff[0], 64);
  1. #define USBD_CFG_MAX_NUM                1
  2. #define USBD_ITF_MAX_NUM                1

  3. #define USBD_SELF_POWERED

  4. #define USB_MAX_STR_DESC_SIZ            65535

/** @defgroup USB_VCP_Class_Layer_Parameter
  * @{
  */
#define CDC_IN_EP                       0x81  /* EP1 for data IN */
#define CDC_OUT_EP                      0x01  /* EP1 for data OUT */
#define CDC_CMD_EP                      0x82  /* EP2 for CDC commands */

/* CDC Endpoints parameters: you can fine tune these values depending on the needed baudrates and performance. */
#ifdef USE_USB_OTG_HS
#define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512  /* Endpoint IN & OUT Packet size */
#define CDC_CMD_PACKET_SZE             8    /* Control Endpoint Packet size */

#define CDC_IN_FRAME_INTERVAL          40   /* Number of micro-frames between IN transfers */
#define APP_RX_DATA_SIZE               2048 /* Total size of IN buffer:
                                                APP_RX_DATA_SIZE*8/MAX_BAUDARATE*1000 should be > CDC_IN_FRAME_INTERVAL*8 */
#else
#define CDC_DATA_MAX_PACKET_SIZE       64   /* Endpoint IN & OUT Packet size */
#define CDC_CMD_PACKET_SZE             8    /* Control Endpoint Packet size */

#define CDC_IN_FRAME_INTERVAL          5    /* Number of frames between IN transfers */
#define APP_RX_DATA_SIZE               2048 /* Total size of IN buffer:
                                                APP_RX_DATA_SIZE*8/MAX_BAUDARATE*1000 should be > CDC_IN_FRAME_INTERVAL */
#endif /* USE_USB_OTG_HS */

#ifdef USB_OTG_FS_CORE
#define RX_FIFO_FS_SIZE                          128
#define TX0_FIFO_FS_SIZE                          64
#define TX1_FIFO_FS_SIZE                         128
#define TX2_FIFO_FS_SIZE                          0
#define TX3_FIFO_FS_SIZE                          0

请问我这正常吗,高手解答下呗!

网友A:
正常,CDC虚拟串口理论上可以实现USB的全部速度,就连F1上面的都可以做到1.2MB/s,更何况F4是高速的US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CDC虚拟串口理论上可以实现USB的全部速度,就连F1上面的都可以做到1.2MB/s,更何况F4是高速的USB。 ...

楼主用的是全速USB接口。
F4上的高速USB得接高速USB PHY的,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C:
HID也不至于12K的文件都要6秒吧,程序问题。我以前用51,HID模式下都可以达到每秒250KB。

楼主:
我是用调试助手测试的,发送的数据包长度过大的话,PC端串口助手还会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全速USB接口。
F4上的高速USB得接高速USB PHY的,接口都不一样。

楼主只是怀疑自己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正常,我告诉他按照USB的速度和CDC的原理来看是正常的。这个没有问题呀?你在质疑什么?

网友(2013-08-07):
lz最后可以确定VCP的速度是多少吗?我也在做可是速度只能达到100+kB/s,能指导我一下吗?

网友:
楼主是用外接高速的PHY吗,不然怎么可能呢

楼主:
没有PHY  只是单片机引脚串22R电阻接入USB

网友D(2013-09-15):
我最近在座F4的USB传输这块。感觉VCP和HID的传输速度不够快。能不能把您的CDC的例程 给我一份。最好有上位机。万分感谢。邮箱:longjun2011@126.com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在座F4的USB传输这块。感觉VCP和HID的传输速度不够快。能不能把您的CDC的例程 给我一份。最好有上位 ...

哥们,你收到例程了嘛?

网友E(2014-01-07):
楼主  有没有发现用bus hound监控usb速度时显示的速度好快啊  完全不符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有没有发现用bus hound监控usb速度时显示的速度好快啊  完全不符合实际

是啊,至今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D也不至于12K的文件都要6秒吧,程序问题。我以前用51,HID模式下都可以达到每秒250KB。 ...

这牛吹的

网友F(2014-06-11):
引用 网友E:
楼主  有没有发现用bus hound监控usb速度时显示的速度好快啊  完全不符合实际

你的搞定了?

网友(2014-08-05):
能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份不 最近也在用F407调试USB  2505362457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搞定了?

搞定了,用labview做了上位机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用labview做了上位机

labview和单片机之间的USB是咋么通信的呢,labview只能将USB做虚拟串口吧 ,速度够么。

网友(2019-05-03):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依照我目前了解,你若是用全速的话达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全速最高也就到1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