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的IO口模拟38k根本不可能实现,对吧?

楼主(2013-04-11):
最近用51的定时器模拟38k红外通信,发现死活没办法通信,最后发现。。。当定时器中断产生的时候进入中断处理函数然后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寄存器赋值,应该要花上30几个机器周期,而我算过了,一个机器周期是1us左右。。。也就是说即使你定时1us,你产生的载波也不可能是 13us,13us是38k/2也就是19kh,而13us又是必须的!所以说,用12M晶振的51单片机IO口是模拟不出38k载波的,,,对不对?

网友:
仅仅是模拟38K的载波是可以的,一个周期26us,占空比是30%左右,可以输出9us低电平,17us高电平或者反过来,然后一直循环。注意,50%占空比是不行的,占空比要在25%-35%左右是最佳的。用定时器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加入很多编码什么什么的,不是不行,是要好好想想怎么写程序了,本来很多51学习板上就有红外发射和解码的例程。

网友:
用汇编+示波器  这些串行输出的编码 都是可以搞定的
38kHz载波   1M的代码速度   一个SETB  一个CLR都是1个时钟周期
  1M/38kHz =26  按照30%  大概8个CLR  18个SETB  说是是可以的

说下我最近弄的一个方案吧   用STC带PWM功能的单片机  选好合适的晶振  调输出到38kHz左右
   根据编码来控制PWM的输出有无

网友:
你可以用个快点晶振,我用STC试过,直接50%占空比,可以实现。

网友:
用24M晶振

网友:
pwm即可le

网友:
试过,完全可以

网友:
遥控器上用3 4M的晶振的台系的小资源的芯片都能搞定,51搞不定那是水平未到吧

网友:
38K可以,用中断可以出标准的38K,软件延时会有误差。

网友:
放开思想,可以软件延时,也可以PWM,另外标准51的话相应中断不会大于6个周期,通常小于4个,看你怎么做了,一个波形还有不需要保存一堆寄存器,如果50%占空比的话一条取反指令足以;

网友:
我用1T单片机,12M晶振做过,载波38k,占空比50%,可以用,当然了,33%更好

网友:
51单片机+12MHZ晶振可以做,在写代码时要注意,另外用定时器去做红外,本身就是比较耗资源的,一般不推荐这样做。 你可以在单片机外部搭建一个38KHZ震荡电路,同时使用单片机的UART口进行数据采集和发送,不仅能靠UART口搞定奇偶校验和传输波特率, 同时,还可释放单片机的其他资源,使处理器更专注于任务调度和处理, 处理器一般不适合直接进行数据采集,尤其是高速的数据采集,因为太占资源,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

网友:
另外,最近几年推出的很多新款MCU、MPU等,厂家已经把红外控制器集成到处理器内部了,使用方法类似于串行UART口,配置一下寄存器即可, 这种做法就是让外部设备处理数据的传输,而处理器内核主要专注于任务调度和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