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IO口定义格式求解

楼主(2013-04-11):
DDRB |= (1 << DDB0)|(0 << DDB1);
PORTB = (0 << PB0)|(1 << PB1);

DDRD |= (1 << DDD0) | (0 << DDD1);
PORTD |= (1 << PD0) | (0 << PD1);
麻烦给解释下这四句

网友A:
PORTD |= (1 << PD0) | (0 << PD1);   其实这条语句是有点错误的。
他的本意是想把   PD口的   PD0设置为 输出1   而PD1 设置为0、为输入高阻态
正确语句应该是
PORTD |= (1 << PD0);//或的意思是 只将PD0位设置为1、
PORTD &= ~(1 << PD1); //与  后面取反的意思是  只将 PD1位设置为0

楼主 莫元吧  呵呵

网友:
DDRB |= (1 << DDB0)|(0 << DDB1);  //  设置I/O   B口中的  B0 为输出端口  、B1为输入端口
PORTB = (0 << PB0)|(1 << PB1);    //    设置B0口为输出逻辑电平0、设置B1口为上拉电阻使能输入

注解: DDR为端口输入 输出方向
          PORT 为输出逻辑电平 零或一

楼主 多看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B |= (1

请问还有这句

PORTD |= (1 << PD0) | (0 << PD1);

多了个 或

网友:
这都是C语法呀,PD0,PD1都是宏定义过的,移位和或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D |= (1

必须滴
三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