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8806 画图出现画点,请大侠指点!

楼主(2013-04-11):
使用M128 驱动 RA8806 320240屏,在画图下老是出现 有花点,偶尔复位多几次又不会出现花,其他显示(中文,字符)都正常显示没问题,就是画图花,画图函数如下,也是论坛上的
void Dis_Pos_Pic(uchar px,uchar py,uint width,uchar height, unsigned char const  *p)
{
        uchar i,j,count;
        count = width>>3;

        Access_Page1();
        Only_Show_Page1();
        Lcd_Graphic();//图型模式
        for(i=0;i<height;i++)
                {        LCD_GotoXY(px,(py+i));
                        LCD_CmdWrite(0xb0);
                        for(j=0;j<count;j++)
                                {
                                                                LCD_DataWrite(*p++);
                                }
                }
}

网友:
试一下复位清屏后延时等待一下

网友:
把时钟速度降低点试试。

楼主:
复位清屏后延时也试过了,时钟频率也降低,从11.059到 8M 到 4M  试过还是没改善。

网友(2013-05-16):
判断忙标志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