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8破解后功能不正常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我朋友有一块atmega8芯片,找人破解后读出hex文件,但是烧录进另一块芯片后,能运行但是功能不正常!!
好像有什么东西延时加长了一样。
请问一下,这是不是写软件的人设得“软件加密”?这么厉害!!

我一般知道的软件加密都是烧录进另一块芯片后直接不能运行,可是现在遇到的却是能运行但功能不正常,
会不会是破解芯片的人在hex文件里面加了代码??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神,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贼也太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熔丝没烧对

熔丝位是对了的,使用的是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贼也太大胆

额。。。

网友C:
楼主SB了吧.谁还SB到让其不运行,很多人让你当时可以运行,以后功能慢慢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SB了吧.谁还SB到让其不运行,很多人让你当时可以运行,以后功能慢慢死掉. ...

请教下,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想了解下原理额

网友:
自己清楚就行啦,还要来这广播。

网友D:
破解别人东西,还这么高调,这里可是工程师的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解别人东西,还这么高调,这里可是工程师的地盘

是我朋友破解的,只是出现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下,长下见识!

楼主:
可能是我一楼没说清楚,是我朋友的芯片,是他找人破解的,然后他咨询我,
我也没遇到过,很疑惑,所以就上万能的坛上想了解下。
我也是不赞同破解别人的芯片这种行为的,践踏人家的劳动成果!!

网友E:
发现是盗版,让其功能慢慢死掉,真是高招

如果盗贼大量生产后就S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现是盗版,让其功能慢慢死掉,真是高招

如果盗贼大量生产后就SB了

弱弱的问下:怎样才能学到这招呢??

网友:
你朋友是不是你?还想从源头了解这功能再修改破解?
有那钱  不如新开发

网友:
很简单啊。检测到是破解之后,程序逻辑稍微变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直接不运行。并不是什么高招。

网友:
atmega8 除了有 Flash 外,另有 EEPROM, 还可以有写入后读出来不正确的 EEPROM。

网友F(2014-06-17):
我有一台机器里面有个DIP的MEGA8,一次打雷烧了开关电源板,整个机器不工作,由于机器是美国产的,里面一大片的贴片IC就一片DIP还带IC座的MEGA8,与朋友借一机器确认MEGA8坏了。
去电子城找人破解,花了几百大洋500~1000之间,复制出的芯片在我的机器上可以工作。破解没有对原芯片做任何物理破坏。但是奇怪的是我用ISP编程器自己写进去的功能就不正常,某些按键按一轮后死机了,后来又买了几片给之前破解的人烧写好,回去试没问题(文件是同一个)。

搞去我自己都没什么兴趣用MEGA8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机器里面有个DIP的MEGA8,一次打雷烧了开关电源板,整个机器不工作,由于机器是美国产的里面一大片 ...

单片机可以容易破,如果ARM都容易破那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机器里面有个DIP的MEGA8,一次打雷烧了开关电源板,整个机器不工作,由于机器是美国产的里面一大片 ...

相当神奇,相当幸运,雷打坏的不是编程用到的脚。

网友:
我用ISP去读那片IC是读不出来的,破解后给我的熔丝设置是用了RST脚的。我用ISP写好后熔丝也设置好了。
破解那片芯片是好的,从另外一台机器拿出来的。
是一台音响DAC。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可以容易破,如果ARM都容易破那就惨了

ARM不是跑操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