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设备电源方案

楼主(2013-04-11):
最近要做一个手持设备,使用3.7V锂电池供电,暂时对这方面的东西了解不多,好像锂电池的充放电是需要有些特别的充电电路的吧,求一个锂电池的充电IC方案吧?

网友A:
USB—1N4007—3R3(1206)—锂电池………………
(仅限有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TP4057 TP4056 用的比较多 价格也较便宜。

----------------------------------------------------------------
编辑理由:添加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1N4007—3R3(1206)—锂电池………………
(仅限有保护板的电池)

想问问,你所说的仅限有保护板的电池,是指锂电池里面自带了保护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问,你所说的仅限有保护板的电池,是指锂电池里面自带了保护板?

对,锂电池自带的那个保护板,没有你也可以自己加,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不能这么充,因为会停不下来。
国产mp3里面充电部分都是这么搞的(就连爱国者的月光宝盒里面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没记错的话),很适合USB。
从串的那个电阻上也可以得知充电状态。
这么充速度不是很快,如果你的电池特别大的话,还是买专门的充电IC比较好(但不推荐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锂电池自带的那个保护板,没有你也可以自己加,没有保护板的锂电池不能这么充,因为会停不下来。
国 ...

你所说的专门充电IC,现在主流的是哪款啊,推荐两个来看看,我估计我是要加充电IC了,手持设备,锂电池肯定是可以选择越大越好的!

楼主:
自己顶顶,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