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altera提供的PCI_compiler

楼主(2013-04-11):
请问群里有哪位做过nisoii 的PCI-Host-bridge Device 这个模式,应该如何配置这个PCI参数呢,还有它的连线应该怎么连呢?下面是我的一些配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楼主,这几天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我参考 PCI Compiler 用户手册,还没看出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吗楼主,这几天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我参考 PCI Compiler 用户手册,还没看出头绪。。。。 ...

这个用户手册也看了好几遍了,但应该是这样的了,但是我在nios下面的话还是读不到PCI的版本号和ID,现在转到uclinux下加载PCI 驱动的方法来驱动它,貌似有信号,PCI的IP也正常工作着,但是在终端下没找到它加载的驱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楼主现在结果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结果怎么样了?

还没有,在niosii下能从contol access 口读回来一些配置信息,但从pci bus access读回来的像是地址信息。还找不到它的配置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