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和GPRS双定位逻辑怎么写更好

楼主(2013-04-11):
要做一个手持设备,需要一直定位。目前的想法是优先用GPS定位,如果定不到再用GPRS基站定位。就是如果GPS定位成功,就没基站定位啥事了。不过这样有点问题,GPS定位比较慢,不知道手机是怎么定位的,怎么那么快。还有另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晚上在家睡觉,因为GPS在室内基本无法定位,根据之前的逻辑,每次启动设备还是先用GPS定位,然后定不到再用基站,这样的话每次GPS定位的过程都是浪费的,又浪费时间还浪费电,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让两个定位结合。这个逻辑想不通啊,求指点

网友:
开机时两个一起定位,先采用最先定位到的数据,然后再GPS为主GPRS为辅,设备移动时也按照GPS为主GPRS为辅的原则,可更具环境随时切换

网友:
根据我观察手机上的GOOGLE地图定位过程,它是这样的:
先用基站定位获得大致数据,此时地图会提示定位精度不高,同时会有GPS定位标志闪烁。等GPS定位标志稳定显示,则可以看到地图上表示自己位置的箭头边的误差圆变的非常小,此时就是使用GPS定位了
供楼主参考

网友A:
你哪来的基站位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来的基站位置数据?

SIM900A模块有带LOCATION版本的,用AT指令就能读到,不过读到的数据经常误差比较大,很是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900A模块有带LOCATION版本的,用AT指令就能读到,不过读到的数据经常误差比较大,很是郁闷 ...

AT读回来是基站编号,并不是基站位置吧?你哪来的基站物理位置数据?

网友:
以前深圳有些厂家的自有AT指令是可以返回“XXXX附近”之类的位置信息,

不过不知道现在SIM900竟然也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读回来是基站编号,并不是基站位置吧?你哪来的基站物理位置数据?

SIM900 是有这个功能的,不过需要购买时说明要支持LBS的版本,然后有条专门的AT指令来读取经纬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M900 是有这个功能的,不过需要购买时说明要支持LBS的版本,然后有条专门的AT指令来读取经纬度。 ...

那个数据应该是来自移动吧?我不明白移动怎么会给你提供经纬度信息?

网友:
这都有了?

网友C:
精度有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有多少米

有时候准,有时候差很多,感觉都没什么参考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数据应该是来自移动吧?我不明白移动怎么会给你提供经纬度信息?

这是官方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