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37开发板flash程序无法固化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前天几弄一块DM6437的开发板,调试程序用的510的仿真器,软件用的CCS3.3。软件环境配置好了,可以通过CCS将.out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进行调试。后来程序写完了,想把程序固化到开发板的flash中,就安将了一下flashburn这个软件。。要下载HEX文件,当我想擦掉flash中的程序的时候,却始终擦不掉,进度条一直处于无限循环中。想跳过擦除直接下载,又会提示出现错误,弄了好久,就是下载不了。请问谁有过同样的问题,可以解决吗?难道就不能将程序固化到flash中吗

楼主:
如果跳过擦除直接下载的话,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楼主:
如果点擦除的话,,这个进度条一直来回循环,没完没了。。

网友:
可以使用开发板flash操作例程中的擦除函数,或者从ti官网下载

网友(2014-01-20):
引用 楼主:
如果点擦除的话,,这个进度条一直来回循环,没完没了。。

你好,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没,我也是这个问题,求助中~~~

补充:刚才取消了擦除,点击烧写flash,完成了~~~~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