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初始化里面,第二三句到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4-11):
IO口初始化里面,第二三句到底有什么不同?

DDRB |= (1 << DDB0)|(0 << DDB1);

PORTB  = (0 << PB0) | (1 << PB1);

PORTB |= (0 << PB0) | (1 << PB1);

网友A:
类似于

a = 1
a |=1

a |= 1展开就是a = a | 1
所以肯定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是直接把1赋给a
第二个是把a和1相或再赋给a
这些都是C语言基础。。

楼主:
或 的算方法是:如果其两个变量中有一个真值为“真”,其结果为“真”,否则其结果为“假”。

网友B:
第2句是赋值语句   第3句是置位  同时把0和1位 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2句是赋值语句   第3句是置位  同时把0和1位 置1

那么第三局为什么不这么写呢

PORTB = (1 << PB0) | (1 << PB1);

为什么PORTB |= (0 << PB0) | (1 << PB1);??

网友B:
基本的C语言基础
PORTB = (1 << PB0) | (1 << PB1);  这个个赋值语句
PORTB |= (1 << PB0) | (1 << PB1);  这句是个缩写  展开 就是PORTB =PORTB|( (1 << PB0) | (1 << PB1))

自己算算结果

网友C:
基本的C语言基础
PORTB = (1 << PB0) | (1 << PB1);  这个个赋值语句
PORTB |= (1 << PB0) | (1 << PB1);  这句是个缩写  展开 就是PORTB =PORTB|( (1 << PB0) | (1 << PB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的C语言基础
PORTB = (1

两个语句不都一个意思吗  实现的功能一样吧?

网友:
另外你没分清楚逻辑或和运算或。。。

就是双竖线的逻辑或和单竖线的运算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

a = 1

PORTB在为初始化之前都是0.  PORTB = 0000 0000

PORTB |= (0 << PB0) | (1 << PB1);

这句的意思就是  0和B0相或 ,     0和 B1口相或。

那么结果不还是 B0 置0 ,B1置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C语言基础
PORTB = (1

PORTB在为初始化之前都是0.  PORTB = 0000 0000

PORTB |= (0 << PB0) | (1 << PB1);

这句的意思就是  0和B0相或 ,     0和 B1口相或。

那么结果不还是 B0 置0 ,B1置1吗?

网友:
PORTB  = (0 << PB0) | (1 << PB1);

PORTB |= (0 << PB0) | (1 << PB1);

第二句影响到所有位
第三句只影响PB1对应的位

网友D:
其他位 是 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RTB  = (0

明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1和2的运行结果,区别应该就能看出来了。
1.
PORTB  = (1 << PB0) | (1 << PB1);
PORTB |= (1 << PB2) | (1 << PB3);
2.
PORTB  = (1 << PB0) | (1 << PB1);
PORTB  = (1 << PB2) | (1 << PB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位 是 零。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PORTB在为初始化之前都是0.  PORTB = 0000 0000

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不过前提是默认portb是全零
或的逻辑是与0或不改变,与1或置位
与的逻辑是与0与清零,与1与不变
仔细体会一下吧,可以看出楼主刚接触嵌入式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