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stm32的Tim2获取模型接收机的4路信号

楼主(2013-04-11):
说白了,就是测量  PWM高电平的时间,

单片机是stm32f10364PIN.看过了使用手册

14.3.5  输入捕获模式
在输入捕获模式下,当检测到ICx 信号上相应的边沿后,计数器的当前值被锁存到捕获/ 比较寄存
器(TIMx_CCRx)中。当捕获事件发生时,相应的CCxIF 标志(TIMx_SR 寄存器)被置’1’ ,如果使能
了中断或者DMA操作,则将产生中断或者DMA操作。如果捕获事件发生时CCxIF 标志已经为
高,那么重复捕获标志CCxOF(TIMx_SR 寄存器) 被置’1’ 。写CCxIF=0 可清除CCxIF ,或读取存
储在TIMx_CCRx寄存器中的捕获数据也可清除CCxIF 。写CCxOF=0可清除CCxOF。
以下例子说明如何在TI1输入的上升沿时捕获计数器的值到TIMx_CCR1寄存器中,步骤如下:
●  选择有效输入端:TIMx_CCR1必须连接到TI1输入,所以写入TIMx_CCR1寄存器中的
CC1S=01,只要CC1S不为’00’ ,通道被配置为输入,并且TM1_CCR1寄存器变为只读。
● 根据输入信号的特点,配置输入滤波器为所需的带宽(即输入为TIx时,输入滤波器控制位是
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ICxF位)。假设输入信号在最多5个内部时钟周期的时间内抖动,
我们须配置滤波器的带宽长于5个时钟周期。因此我们可以(以f
DTS 频率)连续采样8次,以确
认在TI1上一次真实的边沿变换,即在TIMx_CCMR1寄存器中写入IC1F=0011 。
●  选择TI1通道的有效转换边沿,在TIMx_CCER寄存器中写入CC1P=0(上升沿)。
●  配置输入预分频器。在本例中,我们希望捕获发生在每一个有效的电平转换时刻,因此预
分频器被禁止(写TIMx_CCMR1寄存器的IC1PS=00) 。
●  设置TIMx_CCER寄存器的CC1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  如果需要,通过设置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1IE 位允许相关中断请求,通过设置
TIMx_DIER寄存器中的CC1DE位允许DMA请求。

网上找帖子的时候,有的说测量一个高电平信号的长度必须使用两个定时器同时工作。
但是看PDF手册定时器的结构图和描述,我获取 的信息就是一个管教就能测量。不知道我这么认为对不对。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