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VC4245和74LVC245的电平转换问题

楼主(2013-04-11):
搜了论坛上的内容,都快把我看晕了。74LVC4245的datasheet里写的很清楚,有两个电源输入,可以实现3.3V与5V的电平转换。可有人说74LVC245也可以,我看了他的datasheet怎么也看不出来他是怎么转换的,明明只有一个电源输入啊。还有74LVC245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下面把两个芯片的datasheet贴了上来,大家可以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
3.3V与5V之间的电平转换我是用的74LVC4245,74LVC245就是3.3V系统下的收发器

网友:
245不行的吧,245一般用作收发器的,一般做仿真器之类的缓冲芯片比较多~

网友:
74LVC2T45可以,体积还超小。。。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不过通常在不需要双向的时候可以用74LVC244或74hc244作电平转换。

楼主:
哎呀,楼上几位说的和我看到的一样,有的说245只是一个缓冲器,不能电平转换用。也有的说245可以电平转换用,那支持第二个观点的同志们能不能说说他是怎么电平转换,3.3V转5V还是5V转3.3V?他只有一个电源引脚,我该接几伏?如果能简单给个电路图的话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A(2013-12-24):
引用 楼主:
哎呀,楼上几位说的和我看到的一样,有的说245只是一个缓冲器,不能电平转换用。也有的说245可以电平转换用 ...

楼主,问题搞清楚没?我也在纠结怎么选型。。我的是stm32到stc之间通信,需用到电平转换,考虑成本想用2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搞清楚没?我也在纠结怎么选型。。我的是stm32到stc之间通信,需用到电平转换,考虑成本想用24 ...

我用的是mc14504

网友:
刚看245,i/o是可以容忍5v,这应该意味着可以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