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R6P61L芯片IO口怎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3-04-11):
我测试时PA1/PA2口没有输出,项目很简单的,我想是不是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模拟数字IO口没有正确设置吧!

网友:
你采用的IO是和ADC模块采样通道复用的。
需要设置ADCC2寄存器相应的值,来设定数字IO。
相应位设置成0 此端口为数字IO。
相应位设置成1此端口为模拟IO。
可以参考回复你的帖子里的C代码和汇编代码例程。
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们电话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