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2.10下tftp服务器的配置

楼主(2013-04-11):
tftp是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他可以看作是一个FTP的简化版本,与FTP相比,他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用胡管理的功能。他的传输速度快,使用方便快捷,在嵌入式的文件传输中应用广泛。今天我在ubuntu12.10下成功的配置了tftp服务端。步骤如下:

step1: 安装tftp的服务端、客服端、xinetd和openbsd-inetd以及netkit-inetd
                  sudo apt-get install tftpd tftp xinetd openbsd-inetd netkit-inetd

step2:文件配置
          sudo gedit /etc/default/tftpd-hpa
          改为如下 内容:
                # /etc/default/tftpd-hpa
               TFTP_USERNAME="tftp"
               #TFTP_DIRECTORY="/var/lib/tftpboot"
               TFTP_DIRECTORY="/home/yufeng/tftpshare"/**********这个是我自己创建的tftp服务器文件夹************/
               TFTP_ADDRESS="0.0.0.0:69"
               TFTP_OPTIONS="--secure-l-c -s"

step3:创建文件
           sudo vim  /etc/xinetd.d/tftp
           编辑如下内容:
                 service tftp
                 {
                        socket_type = dgram
                        protocol = udp
                        wait = yes
                        user = root
                        server = /usr/sbin/in.tftpd
                        server_args = -s /home/yufeng/tftpshare -c //这个是我自己创建的tftp服务器文件夹      -c 用于开启上传功能
                       disable = no
                       per_source = 11
                       cps = 100 2
                       flags = IPv4
                 }

step4:在netkit-inetd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sbin/in.tftpd /usr/sbin/in.tftpd -s /home/yufeng/tftpshare
            即使用sudo gedit /etc/inetd.conf命令找到
                         #:BOOT: TFTP service is provided primarily for booting.  Most sites
                         #       run this only on machines acting as "boot servers."
            在其后添加 tftp dgram udp wait nobody /usr/sbin/in.tftpd /usr/sbin/in.tftpd -s /home/yufeng/tftpshare就行

step5:创建tftp服务目录:
         sudo mkdir -p /home/yufeng/tftpshare
         并赋予最高权限:
         sudo chmod 777 /home/yufeng/tftpshare

step6:关闭防火墙
         sudo ufw disable

step7:重启服务
         sudo service tftp-hpa restart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service xinetd restart
如果一切顺利到这里tftp服务器应该配置成功了。通过下面的测试命令可以看到服务器确实启动了
         netstat -a | grep tftp
        出现如下信息:
        udp        0      0 *:tftp                  *:*
说明服务已经开启。然后输入本地测试命令就可以进行文件的传输了
        sudo tftp localhost
        tftp> get helloworld.txt
        Received 122 bytes in 0.0 seconds
        tftp>

下面是网上总结出来的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现象一:
tftp> get file
Transfer timed out.
原因:
tftpd服务没有启动
解决方法:启动服务
         sudo service tftp-hpa restart
         sudo service tftpd-hpa restart
         service xinetd restart
现象二:
tftp> get file
Error code 2: Only absolute filenames allowed
原因:
在/etc/xinetd.d/tftpd中设置的server_args为/etc/default/tftpd-hpa
下面是我的机器上/etc/default/tftpd-hpa配置
# /etc/default/tftpd-hpa
RUN_DAEMON="yes"
TFTP_ADDRESS="0.0.0.0:69"
OPTIONS="-s /home/yufeng/tftpshare -c -p -U 077 -u tftpd"

现象三:
tftp> put file
Error code 1: File not found
原因:
指定的文件不存在;或tftpd启动参数中没有指定-c选项,允许上传文件~上传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文件先存在于上传目录下。

现象四:
tftp> get file
tftp:  : Permission denied
原因:权限不足
请查看chmod 是不是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