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nux手持设备电源管理需要实现的功能

楼主(2013-04-11):
最近准备做一个linux的手持设备,需要涉及到电源管理,按我的理解,这需要涉及到锂电池的充放电,需要涉及到一些不需要的模块的休眠,还要实现什么吗?谢谢!

楼主:
在使用3.7V的锂电池供电的时候,需要使用升压IC,把电压升高再降压使用吗?

网友A:
我觉得要用   没接触过高端设备     锂电池 电量过低 就会下降到 3.2V  3.0V  满电量 到 4.2V  相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要用   没接触过高端设备     锂电池 电量过低 就会下降到 3.2V  3.0V  满电量 到 4.2V  相差太大   ...

我也是认为要使用,因为锂电池正常是3.7V,要使用在3.3V供电的时候,压差只有0.4V,好像没有什么三端芯片能在这么小的压差范围内工作,所以想问问相关做过的人!

楼主:
有人知道吗?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