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always语句块和assign语句块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

楼主(2013-04-11):
以下是module的一部分,always语句块和assign语句块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各个assign语句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
谢谢高手指点。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nt<=27'b0;
  else
   cnt<=cnt+27'b1;

  assign led0=cnt[19];
  assign led1=cnt[20];
  assign led2=cnt[21];
  assign led3=cnt[22];
  assign led4=cnt[23];
  assign led5=cnt[24];
  assign led6=cnt[25];

网友:
并行执行的;

网友A:
以下是module的一部分,always语句块和assign语句块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各个assign语句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
、、、、、、、、、、、、、、、、、、、、、、、、、、、、、、、、、、、、、、、、、、、、、、、、
always语句块和assign语句块是并行执行的
各个assign语句也是并行执行的

个人觉得always语句块还是加begin end好一些。即使里面只有一条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module的一部分,always语句块和assign语句块是并行执行还是顺序执行?各个assign语句是并行执行还是 ...

谢谢!刚刚入门中

网友:
他们之间并行的,里面是顺序的

网友B:
都是并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并行

顶!!!!!!

网友:
当然是并行的了!进程里边才有顺序的意味,且得阻塞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