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半桥驱动自举电路对占空比的影响?

楼主(2013-04-11):
做电机控制用到半桥驱动上下MOSFET,最近在查看高端MOSFET自举驱动原理时,仙童半导体的AN-6076应用笔记中第2.3节自举电路的缺点:
占空比和导通时间受限于自举电容的刷新电荷时间的限制。
个人理解是,悬浮驱动主要是对下端MOSFET的占空比最小进行限制,PWM斩波调压调速,需要在每个PWM周期中给高端自举电容充电,所以,低端MOSFET需要最小导通时间限制,即不能为0,否则自举电容无法完成充电,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该怎样正确理解?
最大导通时间,应该是考虑栅极的阻抗来计算的吧?
这个最大导通时间和最小导通时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应该可换算为PWM占空比。
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最大导通时间跟你的自举电容的容值有关系,最初我用的时候,用的100nf的电容,20KHZ,90%占空比没问题。
后来其他的设备要求开通时间很长,我就加大电容值,加到10uf的时候,可以开2S以上,但一定要关一下(最小试的1ms),占空比还是能到99%以上的

楼主:
楼上的,那个最大导通时间,和一定要关一下(最小试的1ms)可不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2021-10-20):
最大导通时间,要根据MOS管G极电荷进行计算。一般都是示波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