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芯片批量编程的方法

楼主(2013-04-11):
我现在的方法是用烧录器一个个编程好了再拿去贴片,效率不高,有没什么设备或者方法可以实现自动编程,半自动也行。

网友A:
贴片完成后,ISP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片完成后,ISP下载啊

ISP  速度相比直接烧片慢多了。

网友:
看这个自动烧写器如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83%A7%E5%86%99

网友:
对,就直接烧吧!!!!!!!!

网友:
有 半自动机 ,也有全自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