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位设置正确,为什么延时还是有问题?

楼主(2013-04-11):
问题描述:我使用的是外部8MHz晶振,下载代码后系统自动开始运行,代码中我延时1秒,灯就亮1秒。
                但是当我关掉电源,重新启动,代码中的延时变成了8秒,整整多了8倍。
                感觉内部默认1MHz晶振在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是我代码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代码两次运行的时间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代码两次运行的时间不一致?

是的,开始我也很纳闷,居然有这种情况发生,最后仔细分析了一下,重新写了个测试代码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开始我也很纳闷,居然有这种情况发生,最后仔细分析了一下,重新写了个测试代码找到原因。 ...

你也 不说说是什么原因,这里是交流的地方,大家相互促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 不说说是什么原因,这里是交流的地方,大家相互促进。

   我把串口初始化放到后面去就没问题,我用的是Mega16A。
    _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US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_SEI();        //re-enable interrupts

网友A:
怎么 影响能使延时变8倍呢? 不懂,
是 串口中断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 影响能使延时变8倍呢? 不懂,
是 串口中断的影响?

我也不懂,哈哈,以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mega16 算是我最常用的单片机了,初始化的顺序会影响,想不通。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