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m 查看函数原型

楼主(2013-04-11):
vim 查看函数原型可以分为系统函数和自定义函数

一、系统函数:

      偶用shift+K

二、自定义函数:vim 配合ctags实现函数原型快速定位

ctags可以分析程序生成tag文件为vim所用,从而在编写程序时实现函数原型、数据结构声明等快速跳转,很是方便。

首先确定你的Linux系统里安装了ctags。没有的话,请先安装ctags。如果是Debian或者Ubuntu系统,直接在终端上运行:

sudo apt-get install ctags

装好ctags后,找一个源码目录,在终端上运行如下命令,会生成一个tags文件。

ctags -R

:set tags+=/Your/PathTo/tags(把包含tags的路径全写上)

如我的是:
将上面的set行写在你的.vimrc文件里即可。

常用跳转方法:光标处Ctrl-]键:跳到光标所在单词的tag。Ctrl-T键:跳回原来的位置。g]键(先按g再按]):如果有同名的多个tag,可以用这两个键进行跳转,会提示选择序号。

三、显示函数列表:

大概用法:在使用vim的时候,使用:TlistToggle命令切换函数列表的开、关。按住ctrl键然后按两下w键在正常编辑区域和tags区域中切换。在tags区域中,把光标移动到变量、函数名称上,然后敲回车,就会自动在正常编辑区域中定位到指定内容了,很方便的。   如果我们写了一个函数首先应该保存文件,然后切换到函数列表区,再从列表区切换回来是就可以看到列表区有我们刚刚写的函数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一直用 vi,很顺手

网友:
支持,我也在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