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0.07a 长文件名问题,如果设置了#define _USE_LFN 1,那么f_open()

楼主(2013-04-11):
FAT0.07a 长文件名问题,如果设置了#define        _USE_LFN        1,那么f_open()等函数就用不了~~这是为什么??有人以前遇到过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检查你的heap设置

网友:
好像是因为长文件名会用到malloc,而51在用malloc之前需要用一个函数来初始化一个内存池供分配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的使用SD卡存数组,没有将它写到FLASH里面,也要设置HEAP吗??如果要的话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sd卡不就是flash吗

楼主:
请问是不是应该把#define_USE_LFN 3这样设置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不就是flash吗

请问是不是应该把#define_USE_LFN 3这样设置才对啊?请问是不是应该把#define_USE_LFN 3这样设置才对啊?

楼主:
原来把HZK16.BIN移出文件夹外就行了!!!!在文件夹内长文件名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