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图]双向可控硅+过零检测+热释红外线+光敏电阻+单片机

楼主(2013-04-11):
准备自己做一个楼道灯

双向可控硅+过零检测+热释红外线+光敏电阻+单片机

要求稳定,寿命长
大家帮忙看看线路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欢迎拍砖!

网友A:
楼道灯用单片机有点奢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道灯用单片机有点奢侈了吧??

  自己用的   不计成本   可靠   寿命长就行

网友:
练练手可以,你这电路比非单片机的电路死得更快。

网友B:
我也打算做个类似的东西,不过我想用低压LED灯,好处是可以用蓄电池做后备
用不用单片机还没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做个类似的东西,不过我想用低压LED灯,好处是可以用蓄电池做后备
用不用单片机还没想好 ...

低压直流 ?  用场效应管了

网友(2014-01-03):
你图上的边缘咋搞的??
有意思。。

网友(2014-02-21):
想做一个 看楼主的不错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