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到STM32

楼主(2013-04-11):
最近移植了一套Microchip的协议栈到STM32+ENC28J60的系统上。
Microchip为自己的PIC系列单片机和ENC28J60等几款以太网芯片做了一个协议栈。这个协议栈跟uip,lwip之类的协议栈比起来,有几个优势:
1,特别省内存。协议栈充分利用了Microchip以太网芯片片内的RAM来存储各类数据,所以对CPU RAM消耗极小。ENC28J60可以提供4K RAM,而ENC624J600可以提供16K RAM。一套带Web server和两三个 Socket的程序,协议栈消耗的CPU RAM不到500字节,而且并不是以减小MSS为代价,也不像uip那样没有socket缓冲。
2,应用层协议丰富。HTTP,FTP,TFTP,TELNET,SNMP,DDNS,SNTP,SMTP等各类应用层协议都直接在协议栈内支持。其中HTTP还可支持SSL,SNMP可以支持V3,这在裸奔的系统里几乎是没有别的协议栈可以支持的。
3,配置灵活,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配置所需功能,简单修改一个config文件即可,而且提供图形化配置工具
4,协议栈不使用动态内存分配,不用担心内存碎片问题。
5,HTTP Server支持类似ASP的方式处理网页中的动态变量,也提供类似CGI的方式。完全支持GET.POST等各种文件操作,支持文件上传,支持web认证,支持SSL。而且支持多种文件方式提供网页文件,可以保存在CPU 代码空间,可以外挂在SPI Flash/EEPROM,也可以使用SD,U盘之类的通用文件系统。使用CPU 代码空间或EEPROM的时候,厂家提供了工具转换网页为C语言代码或EEPROM的镜像文件。工具支持网页源代码压缩,html文件的压缩率可以达到60-70%,可大大节省空间。转换的同时会自动将网页里的动态变量转换成函数框架,用户只需要在这些函数框架内添加处理代码即可。

当然,这个协议栈也有缺点,就是性能较差。这和第一个优点有关:因为很多变量都存在以太网芯片RAM里,而以太网芯片与CPU的接口是SPI,这就大大降低了性能。实测STM32F103+ENC28J60的TCP传输速度,大约每秒100K字节/秒左右,只有lwip的1/3左右,不过这个速度对于大部分网络应用来说基本还是足够了。

部分应用层协议尚未完全移植完成,但是所需的文件都已经在工程里,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尝试。

附上几张网页效果图

网友:
最近几天天天都有TCPIP的应用源码啊,这个少见,支持下楼主,收了

楼主:
用lwip和uip的人太多,我就玩这个没什么人用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A:
这个协议栈我以前就称到LM3S上了,协议支持我觉得是开源协议栈里功能最丰富的,
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未做OS支持,只适于跑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协议栈我以前就称到LM3S上了,协议支持我觉得是开源协议栈里功能最丰富的,
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未做O ...

不支持OS也不算致命缺陷吧,STM32是非得跑OS,而且这个其实是可以支持OS的,厂家使用说明上也提到了如何移植到OS上。
厂家正在做的6.0版协议栈跟OS的衔接更紧密。

我以前也移植到LM3S上过,好像就是在这个论坛上发布的,不过旧的账号丢了,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网友B:
tcp支持自动重传不?n久前看过,记得有个啥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支持自动重传不?n久前看过,记得有个啥缺点

这个是协议栈的基本功能吧。
microchip有发送缓冲区,所以不需要应用层去处理重传,不像uip。

网友:
我看过以前一个类似的

楼主:
找到我以前发过的那个了,不过以前那个账号的密码搞丢了,只好重新注册了个,现在移植的这个版本比以前的那个要高一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microchip

网友:
话说现在需要250片ENC28J60 /SS,全淘宝无货。。。

顺便问下,可以把你说的那个官方提供的转换工具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
Mark,有时间也移一移看!

楼主: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 ... p;dDocName=en547784
补充个官方库的下载链接。现在虽然是跑在STM32上的,但大部分使用流程和官方库还是一样的,包括那个网页转换工具。

网友C:
局域网的话什么协议栈都无所谓,要是广域网估计只有lwip才能保证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域网的话什么协议栈都无所谓,要是广域网估计只有lwip才能保证性能。

这个说法也太绝对了吧,局域网和广域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就是广域网里丢包的概率要大一些,延迟会大一些,这些都可以用TCP协议解决。实际上lwip移植到STM32上,网上开源的代码里几乎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动态内存分配,对于单片机来说就是个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也太绝对了吧,局域网和广域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就是广域网里丢包的概率要大一些,延迟会大 ...

lwip的动内存是lwip自己用链表做的,和用什么cpu没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附上几张网页效果图

打包的里面没有这个网页呢

网友:
LWIP据说隐患很多,并且太占内存了。

网友:
做一回Mark党……

网友:
这里非常不错

网友D:
这个协议栈和uip比较,哪个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协议栈和uip比较,哪个好一点?

性能比uip好,功能比uip多,如果使用ENC28J60,消耗的RAM比uip少,其它的网卡,则消耗的RAM比uip多,代码空间比uip大。到底哪个好,需要根据具体应用环境取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法也太绝对了吧,局域网和广域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就是广域网里丢包的概率要大一些,延迟会大 ...

这个协议栈好像用轮询的方式去接收数据而不是使用中断,实时性没有达到最好。

另外6。0的栈,好像也改成动态分配内存的方式了,按你的说法是后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协议栈好像用轮询的方式去接收数据而不是使用中断,实时性没有达到最好。

另外6。0的栈,好像也改成 ...

lwip虽然是中断方式接收,但接收后也只是放在队列里,处理还是轮询方式,所以中断方式并不是造成性能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实网卡本身也有不小的接收缓冲区,完全可以保持在网卡里,要的时候再去读, lwip这种做法有点浪费CPU RAM。造成这个协议栈性能较低的主要原因在前面已经讲了,是因为要节约CPU RAM的消耗,把很多数据直接存在以太网卡芯片里了。其实低只是相对的,能到达的带宽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网络应用的需要了。
至于动态内存分配,有利有弊,看场合吧。

网友:
学习了,前段也用了ENC28J60,移植的是uip,做了个简单的数据转换模块,只是感觉ENC28J60的补丁太多,得对着勘误手册一条条看,这个芯片感觉用着不是很顺

网友:
MAKR,以后留着再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性能比uip好,功能比uip多,如果使用ENC28J60,消耗的RAM比uip少,其它的网卡,则消耗的RAM比uip多,代码 ...

省内存?附件中的程序,编译后有12KRAM用量,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内存?附件中的程序,编译后有12KRAM用量,不小了。

例程开放了太多的功能,而且为了提高性能,没有使用以太网芯片内的RAM,用了CPU RAM做TCP缓冲区.TCP 性能测试里,为了提高性能,也准备了很大的收发数组,所以才会用到12K RAM。
在典型的应用模式下,使用以太网芯片内RAM做数据缓冲,2-3个socket左右的连接,协议栈本身消耗的CPU RAM在500字节左右而已,也没有使用动态分配的内存,而且TX/RX MSS是1460,没有缩短到536

网友:
MARK!以后试试!

网友:
好像很强大,前来收藏备用

网友:
有没有移植到过51芯片上过?

网友:
牛呀,收下了。

网友:
恩,这个确实是个不错的建议!

网友:
mark 很好很强大

网友:
自己写堆栈协议太麻烦了,库里的程序看不懂

网友:
稍稍改了下,在stm32f103rc上成功运行,lz神人啊

网友:
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2013-05-14):
mark 下。 以前参加过mircochip的一期培训,对这个协议栈还是很感兴趣的

网友F:
这个有人移植到51上没?
51+ENC28J60的,我看网上大多都是uip的

网友:
这个web页面不错,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人移植到51上没?
51+ENC28J60的,我看网上大多都是uip的

理论上来说,这个完全可以移植到51上的,比uip还省内存。不过最近没空搞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G:
楼主这个工程里面包含了UDP协议没有?

网友:
可以移植到小内存的芯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工程里面包含了UDP协议没有?

UDP都没有怎么能算一个完整的协议栈

网友:
现在裸奔中玩TCP。。。多谢楼主

网友:
主赞美你,不知是否能写个简要的教程呢?吾等菜鸟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正想搞这方面。

网友:
嗯,我的DEMO板上没有网络功能。

网友:
谢谢楼主,不知这个协议栈稳定性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
感谢楼主,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3-06-13):
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啊

网友:
楼主给力啊 TCPIP

网友(2013-08-13):
引用 网友H:
楼主辛苦了!!!

+10086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怎么把代码转换成二进制文件??官方的那工具怎么都用不了!

网友I:
你好!看到你发的microchip TCP/IP的内容,很想跟你学习一下这个TCP/IP,现在正在看这个东西,感觉没有头绪,还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楼主,怎么把代码转换成二进制文件??官方的那工具怎么都用不了! ...

官方那个是JAVA写的,需要JAVA运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看到你发的microchip TCP/IP的内容,很想跟你学习一下这个TCP/IP,现在正在看这个东西,感觉没有头绪 ...

参考Micorochip的使用说明即可。

网友J:
楼主研究过 snmp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研究过 snmp吗 ?

Microchip的协议栈支持SNMP,用过,还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也玩啊,楼主精力充沛:)

网友J:
引用 楼主:
Microchip的协议栈支持SNMP,用过,还比较简单的。

能给我一些参考资料吗,学习snmp的,感觉网上资料比较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给我一些参考资料吗,学习snmp的,感觉网上资料比较少呢。

你可以参考Microchip应用库里的使用帮助,有详细步骤。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参考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参考Microchip应用库里的使用帮助,有详细步骤。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参考的资料 ...

好的,我已经在看了。

网友:
买了个ENC28J60.原来发现这个东西这么难,连资料都不知道要找什么。

好吧。保持伸手党的风格:-》马克

网友K(2013-09-21):
楼主,能共享网页转换工具吗?用网页转换工具需要修改那些文件,能弄个简易教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共享网页转换工具吗?用网页转换工具需要修改那些文件,能弄个简易教程吗?谢谢! ...

Microchip网站上有个应用程序库,里面有这些工具,还有视频教程

网友I:
你好!看你上面介绍的stm32+enc28j60速度能达到100kByte/s左右,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才能达到这么大的速度呢,我现在想用stm32+enc28j60做一个TCP SERVER,当接到客户端连接后,就往客户端不停的发送数据,实际测试速度并不理想。现在已经把程序里的所有功能就关闭了,只留下tcpserver的功能。实际使用tcp 调试工具模拟客户端连接stm32,10s接收到的数据才48K左右,实在太小了。目前发送数组设置为1K,即每次发送1K数据,不做延时,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看你上面介绍的stm32+enc28j60速度能达到100kByte/s左右, 能不能介绍一下怎么才能达到这么大的速度 ...

没做什么特别处理啊,肯定你的协议栈里延时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做什么特别处理啊,肯定你的协议栈里延时太大了

你说的那个协议栈里的延时在哪里更改呢?我用的是你这个贴子里发的程序,协议的发送处理好像是在函数staticTask()里,看了一下,没有看到设置延时的地方,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LZ高手,TCP玩熟悉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正需要!!!

网友(2013-10-31):
多谢楼主分享,看来看去还是Microchip提供的网络协议栈功能丰富,使用简单!

网友:
不错,mark一下,以后看

网友:
向LZ学习,我还差得远~

网友(2014-04-20):
关于TCP/IP想请教,不知可否 q-8/4-01-84375,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