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3303C 预置功能小改造

楼主(2013-04-11):
GPS-3303C 预置功能小改造
改造后效果:可以设定电压跟电流.
预置状态:

一、准备工作:
1.        所需元件清单:
1        R215        274
2        VR703        223(电位器)        CH1 A OFF D/S
3        R715        100欧姆(01A)
4        VR804        473(电位器)        SER V OFF D/S
5        R817        410欧姆        相近阻值代替
6        R815        274
7        VR903        223(电位器)        CH2 A OFF D/S
8        R915        100欧姆(01A)
9        VR904        223(电位器)        PAR A OFF D/S
10        R916        12.4K(10C)        相近阻值代替
11        VR702        473
12        R7012        576K(74D)        相近阻值代替
13        VR203        473(电位器)        CH3 V OFF D/S
14        R216        665K(80D)        相近阻值代替
15        D508        1N4148        贴片
16        D509        1N4148        贴片
17        D510        1N4148        贴片
18        D511        1N4148        贴片
19        D512        1N4148        贴片
20        D513        1N4148        贴片
21        RL501        FL1-2C L-24V
22        RL502        FL1-2C L-24V
23        RL503        ZBK-24L-S
24        RL504        ZBK-24L-S
25        Q506        2N3906        贴片
26        Q507        2N3906        贴片
27        Q508        2N3906        贴片
28        Q509        2N3906        贴片
29        R550        10K        贴片
30        R551        10K        贴片
31        R552        10K        贴片
32        R553        10K        贴片
附继电器图片:

2.        所需工具:
如图所需工具:

二、拆机装器件
1.        用螺丝刀打开机盖。

3.        卸掉所有前面板的螺丝,拆下前面板。

4.        前面板:

5.        用任何方法将继电器的焊锡给搞掉,顺便去掉RL502、RL501 的0欧姆电阻。

6.        将元件清单所列的元件都焊接到板子上。注意不要短路。多余的焊锡清理掉。

三、调试
1.        CH1 电压校正
用万用表测量 CH1 的电压。按输出看电压是否正确。关闭输出,将电压调至22.3V。按输出看此时输出电压值 记录A,然后再关闭输出,调 VR202 将CH1 预置电压调成记录值A。

2.        CH1 电流校正
将 CH1 + - 短接。 预置电流调至2.50A。 按输出,记录下该值B。断开输出,调节VR703将预置值设定到记录的值B。 改变电流验证。

同理调节CH2 的电压电流:
CH2 电压
调节 VR802

CH2 电流
调节 V903

感谢:38HOT论坛上的 KUNC 网友
资料鉴于这个帖子  http://bbs.38hot.net/read-htm-tid-30906.html
各位朋友,改造时注意人身安全。
安全第一!

编写者:eleyq
邮箱:  eleyq@icloud.com

请下载PDF文档。里面有图。

网友(2014-02-12):
mark 非常有用 希望有效 改造去也

网友:
vr802旋到头了,高压基本准了 但是低压差了2v多 怎么解决

网友(2015-02-25):
这也太强了。这个也能改,估计有原厂开发人员参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