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开关管有效值电流计算公式推导。

楼主(2013-04-11):
在《精通开关电源设计》一书上看到关于开关管有效值电流计算公式。想明白是如何推导而来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A:
需要知道CCM梯形波有效值的计算,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CCM梯形波有效值的计算,百度一下吧!

多谢了,我一直纠结在开关平均电流等于平均电感电流乘以占空比上了。而忘记了有效值的定义。。。。

网友B:
你对一个梯形波的瞬时值平方积分再开方就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一个梯形波的瞬时值平方积分再开方就是这个结果

恩恩 明白了  但是这个输入最恶电容损耗和输出最恶电容损耗。。。我完全蒙了。请大神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明白了  但是这个输入最恶电容损耗和输出最恶电容损耗。。。我完全蒙了。请大神帮忙。。  ...

电容的最恶劣情况发生在输入和输出纹波最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