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FLASH模拟EEPROM?FLASH不是也能掉电不丢失数据吗?

楼主(2013-04-11):
因为MSP430G2553没有内部EEPROM,网上说可以用FLASH去模拟,但FLASH本身就能掉电数据不丢失,干嘛还要去模拟EEPROM啊?应该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吧

网友:
flash的擦除次数和使用方便性都逊于eeprom。比如flssh写一个字节,要整个页擦除一次

网友A:
EEPROM可以单字节改写,而且擦写次数是FLASH的10~100倍。
FLASH擦除后是全1,只能把数据位改写成0,不能把0再改写成1,要把任一位改回1都必须整页擦除。
修改FLASH中某个字节的内容时要整页读到RAM里面,然后擦除页,修改RAM的数据,再整页写回去。同时,FLASH页擦除的速度很慢,us甚至ms级,所以FLASH模拟EEPROM只是一个折中办法,算法搞不好会把片子玩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可以单字节改写,而且擦写次数是FLASH的10~100倍。
FLASH擦除后是全1,只能把数据位改写成0,不能把0 ...

FLASH模拟EEPROM应该还是不能提高FLASH擦写次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模拟EEPROM应该还是不能提高FLASH擦写次数吧?

物理上肯定不行,但通过一定的写均衡算法可以提高擦写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上肯定不行,但通过一定的写均衡算法可以提高擦写寿命。

哦,谢谢啊

网友(2014-03-26):
因为大多数MCU程序的rom也是FLASH的,价格便宜还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