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ch376枚举文件的数量问题

楼主(2013-04-12):
大家好,新人一枚拜上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最近参考论坛上的mp3例子,自己也学着用mega16+ch376+vs1053做了一个简单的mp3。其中枚举文件的功能是由ch376官方例程修改而来的,函数如下,其中listAll调用了listfile:
typedef struct _FILE_NAME {
        UINT32        DirStartClust;                                /* 文件所在目录的起始簇号 */
//        UINT32        Size;                                                /* 文件长度 */
        UINT8        Name[8+1+3+1];                                /* 文件名,共8+3字节,分隔符,结束符,因为未包含上级目录名所以是相对路径 */
        UINT8        Attr;                                                /* 文件属性 */
} FILE_NAME;
#define                MAX_FILE_COUNT                15
FILE_NAME         FileNameBuffer[MAX_FILE_COUNT];        /* 文件名结构 */
UINT16                FileCount;

UINT8        ListFile( UINT8 index )
/* 输入参数index是指目录在结构中的序号 */
{
   UINT8                buf[64];
        UINT8                        s;
        P_FAT_DIR_INFO        pDir;
        UINT8                        *pNameBuf;
        UINT32                        CurrentDirStartClust;  /* 保存当前目录的起始簇号,用于加快文件枚举和打开速度 */
        CH376WriteVar32( VAR_START_CLUSTER, FileNameBuffer[ index ].DirStartClust );  /* 将当前目录的上级目录的起始簇号设置为当前簇号,相当于打开上级目录 */
//        printf( "List Directory: %s\n", FileNameBuffer[ index ].Name );  /* 显示当前要列举的目录名 */
        s = CH376FileOpen( FileNameBuffer[ index ].Name );  /* 打开目录,仅为了获取目录的起始簇号以提高速度 */
        if ( s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ERR_FOUND_NAME );  /* 应该是打开了目录,但是返回结果是打开了文件 */
        else if ( s != ERR_OPEN_DIR ) return( s ); /* ERR_OPEN_DIR指定路径的目录(文件夹)被打开 ,用在这里代表正确打开目录而非错误*/
        if ( index ) CurrentDirStartClust = CH376ReadVar32( VAR_START_CLUSTER );  /* 不是根目录,获取目录的起始簇号 */
        else CurrentDirStartClust = 0;  /* 是根目录 */
        CH376FileClose( FALSE );  /* 对于根目录一定要关闭 */
        CH376WriteVar32( VAR_START_CLUSTER, CurrentDirStartClust );  /* 当前目录的起始簇号,相当于打开当前目录 */
        CH376SetFileName( "*" );  /* 设置将要操作的文件的文件名,通配符支持所有文件和子目录 */
        xWriteCH376Cmd( CMD0H_FILE_OPEN );  /* 枚举文件和目录 */
        xEndCH376Cmd( );
        while ( 1 ) {
                s = Wait376Interrupt( );
                if ( s == USB_INT_DISK_READ ) {  /* 请求数据读出 */
/* 在文件枚举过程中,不能执行其它可能产生中断的操作命令,例如,如果需要获取长文件名,那么可以将枚举出的文件名保存并在枚举结束后获取其长文件名 */
                        CH376ReadBlock( buf );  /* 读取枚举到的文件的FAT_DIR_INFO结构,返回长度总是sizeof( FAT_DIR_INFO ) */
                        xWriteCH376Cmd( CMD0H_FILE_ENUM_GO );  /* 继续枚举文件和目录,先发出下一个命令再分析上行读出的数据可以让CH376与单片机分别同时工作,提高速度 */
                        xEndCH376Cmd( );
                        pDir = (P_FAT_DIR_INFO)buf;  /* 当前文件目录信息 */
                        if ( pDir -> DIR_Name[0] != '.' ) {  /* 不是本级或者上级目录名则继续,否则必须丢弃不处理 */
                                if ( pDir -> DIR_Name[0] == 0x05 ) pDir -> DIR_Name[0] = 0xE5;  /* 特殊字符替换 */
                                //if ( pDir -> DIR_Name[8] == 'H' && pDir -> DIR_Name[9] == ' '  /* 比较文件扩展名分析文件类型的范例 */
                                //        || pDir -> DIR_Name[8] == 'E' && pDir -> DIR_Name[9] == 'X' && pDir -> DIR_Name[10] == 'E' ) {
                                //        printf( "This is a .H or .EXE file\n" );
                                //}
                                if ( FileCount < MAX_FILE_COUNT ) {  /* 文件名结构缓冲区足够 */
                                        pNameBuf =  FileNameBuffer[ FileCount ].Name;  /* 文件名结构中的文件名缓冲区 */
                                        for ( s = 0; s < 11; s ++ ) {  /* 复制文件名,长度为11个字符 */
                                                if ( pDir -> DIR_Name[ s ] != 0x20 ) {  /* 有效字符 */
                                                        if ( s == 8 ) {  /* 处理扩展名 */
                                                                *pNameBuf = '.';  /* 分隔符 */
                                                                pNameBuf ++;
                                                        }
                                                        *pNameBuf = pDir -> DIR_Name[ s ];  /* 复制文件名的一个字符 */
                                                        pNameBuf ++;
                                                }
                                        }
                                        *pNameBuf = 0;  /* 当前文件名完整路径的结束符 */
                                        FileNameBuffer[ FileCount ].DirStartClust = CurrentDirStartClust;  /* 记录当前目录的起始簇号,用于加快文件打开速度 */
                                        FileNameBuffer[ FileCount ].Attr = pDir -> DIR_Attr;  /* 记录文件属性 */
                                //        if ( pDir -> DIR_Attr & ATTR_DIRECTORY ) printf( "Dir %4d#: %s\n", FileCount, FileNameBuffer[ FileCount ].Name );  /* 判断是目录名 */
                                //        else printf( "File%4d#: %s\n", FileCount, FileNameBuffer[ FileCount ].Name );  /* 判断是文件名 */
                                        FileCount ++;  /* 子目录计数 */
                                }
                                else {  /* 文件名结构缓冲区太小,结构数量不足 */
                                //        printf( "FileName Structure Full\n" );
                                        s = Wait376Interrupt( );
                                        CH376EndDirInfo( );  /* 获取完FAT_DIR_INFO结构 */
                                        break;  /* 强行终止枚举 */
                                }
                        }
                }
                else {
                        if ( s == ERR_MISS_FILE ) s = USB_INT_SUCCESS;  /* 没有找到更多的匹配文件 */
                        break;
                }
        }
/*        if ( s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s );*/  /* 操作成功 */
        return( s );
}

UINT8        ListAll( void )  /* 以广度优先的算法枚举整个U盘中的所有文件及目录 */
{
        UINT8        s;
        UINT16        OldFileCount;
        //UINT16        RealReadCount;
        FileNameBuffer[ 0 ].Name[0] = '/';  /* 根目录,是完整路径名,除根目录是绝对路径之外都是相对路径 */
        FileNameBuffer[ 0 ].Name[1] = 0;
        FileNameBuffer[ 0 ].DirStartClust = 0;  /* 根目录的起始簇号 */
        FileNameBuffer[ 0 ].Attr = ATTR_DIRECTORY;  /* 根目录也是目录,作为第一个记录保存 */
        for ( OldFileCount = 0, FileCount = 1; OldFileCount < FileCount; OldFileCount ++ )
        {  /* 尚有新枚举到的文件名结构未进行分析,FileCount处于变化之中 */
                if ( FileNameBuffer[ OldFileCount ].Attr & ATTR_DIRECTORY ) /* 是目录则继续进行深度搜索 */
                {
                        s = ListFile( OldFileCount );  /* 枚举目录,记录保存到结构中,FileCount可能会改变 */
                        if ( s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s );
                }
        }

我遇到一个难题,就是mega16的内存只有1k,而vs1053的送数程序已经占用了512byte缓冲,也就是说其实能用的内存只有一半。再看看上面的函数,是利用结构体FileNameBuffer[MAX_FILE_COUNT]来存储枚举出来的文件列表的,一个文件的信息就占用了18byte,20首歌就占用了360byte;所以我现在只敢枚举20首歌(感觉很挫~囧~明明用了ch376已经省下了FAT文件系统的负担了)……我看到论坛上有些大神也是用mega16+vs1003来做mp3的,不但做好了液晶显示歌曲列表,而且fat文件系统还是由mega16实现的,这太霸道了吧!内存怎么够用?真心请教各位,怎么才能罗列更多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