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000在单片机中是怎么配置的,怎么弄不明白

楼主(2013-04-12):
请问各位大侠,CC1000在单片机通讯中传输的速率是怎么配置的,还是有时钟配置,怎么改变配置来控制单片机

网友A:
LZID不保,抓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ID不保,抓紧改

谢谢!!!!!!!!!!!!!!!

网友:
你可以参照TI的CC系列头文件,里面有很多配置的。最好用RFSTUDIO软件来配置,查手册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