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陀螺仪加速度输出滤波用什么滤波方法

楼主(2013-04-12):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从陀螺仪读取出加速度后,通过空间坐标转换为x北,y东,z下的坐标(绝对坐标)。陀螺仪静止后的绝对坐标是(0,0,g),但是实际上有点小误差,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用什么滤波比较好呢?O(∩_∩)O谢谢!

网友A:
陀螺儀為什麼是(0,0,g)??
應該是加速度計吧?
還是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儀為什麼是(0,0,g)??
應該是加速度計吧?
是微分?

我那个陀螺仪3DM-GX1是综合性的,集成了加速度计。陀螺仪在欧拉角为0的时候,静止状态是只输出重力加速度g,因为要用加速度积分求位移,所以用到的加速度要滤波,减小对后来积分的误差

网友B:
卡尔曼 扩展卡尔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尔曼 扩展卡尔曼?

谢谢,我找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