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ultisim输出衰减的正弦波

楼主(2013-04-12):
怎么用Multisim设置输出一个幅值不断衰减的正弦波?真心不会啊

网友:
标题不能说明帖子内容

网友A:
问的怎么感觉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的怎么感觉不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想输出一个幅值不断衰减的正弦波,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非要用这个模拟的吗?dd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用这个模拟的吗?dds可以吗?

没有用过啊,DDS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A:
做过正弦波,后面的是L衰减器。这样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

网友:
运放用NE55532
后面的电阻1k   220  试一下,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产生正弦波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正弦波,后面的是L衰减器。这样不知道行不行,你试试。。。

后面加的两个电阻怎么取值的呢?

网友:
那个不可以这个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加的两个电阻怎么取值的呢?

1k   220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   220呀

是这样吗??出来的是一个微弱的直流信号啊

网友B:
是这样吧...

网友:
哈哈,实在佩服楼上几位!
回帖的积极性太高,就是对楼主的要求不管不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吧...

对的,怎么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怎么可以实现呢?

我也服了楼主了,一定是奔9的眼神啊!
13 楼的图,那叫“衰减的正弦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怎么可以实现呢?

你到底要什么呢?
到底是衰减还是什么?
搞得迷迷糊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出来的是一个微弱的直流信号啊

能把东西传上来,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要什么呢?
到底是衰减还是什么?
搞得迷迷糊糊的。。。

楼主要什么,难道你没有看?

网友C:
衰减的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衰减的正弦波

看仿真的文件
既然你都懂为什么就不帮帮别人ne ?

网友D:
懂的人出来炫,不懂的人依然不懂;
我就是因为它没法自定义信号(或许我是没找到)所以放弃了这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的人出来炫,不懂的人依然不懂;
我就是因为它没法自定义信号(或许我是没找到)所以放弃了这款软件

懂得人又不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懂的人出来炫,不懂的人依然不懂;
我就是因为它没法自定义信号(或许我是没找到)所以放弃了这款软件

hhxb 童鞋,你好!
你很不厚道,你!
第一次见到你的ID,感觉比较特别,就让我记住不忘了。所以现在还记得,我曾为你回复过帖子。查看一下,没错。
你再看看,我有炫过你吗?

hhxb 童鞋,你知道我的99%的上网时间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我帮人的思路吗?
你知道我发在20楼的衰减的正弦波是什么时候才弄出来的吗?

咱不说地球人。眼神不是太差的人,都能够看清楚楼主帖子的标题——MultiSIM  的衰减的正弦波。
读过高中以上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波形才是衰减的正弦波。但是,谁都不能立即生成一个来。hhxb 童鞋,你说是吧?
我费了好大的劲,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半多才搞出来一个 Proteus 的衰减的正弦波,而楼主是要 MultiSIM  的,我只能将这个波形先行发出,目的就是先点明——楼主需要的是这样的正弦波。
请问 hhxb 童鞋,为什么我刚刚生成了一个,你就说,我这是在炫呢?!

求 hhxb 童鞋给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hhxb 童鞋,你好!
你很不厚道,你!
第一次见到你的ID,感觉比较特别,就让我记住不忘了。所以现在还记 ...

您老不必生气;
我无意冒犯你;

前面的回答我的确不客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仿真的文件
既然你都懂为什么就不帮帮别人ne ?

significance201 童鞋,你好!
我在24楼对 hhxb 童鞋的回复,也是对你的回复。

眼神不是太差的人,都能够看清楚楼主帖子的标题——MultiSIM  的衰减的正弦波。你看懂了没有,你自己清楚。
读过高中以上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波形才是衰减的正弦波。但是,谁都不能立即生成一个来。你帮助楼主给出的图,也没能实现。significance201 童鞋,你说是吧?
我费了好大的劲,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半多才搞出来一个 Proteus 的衰减的正弦波,而楼主是要 MultiSIM  的,我只能将这个波形先行发出,目的就是先点明——楼主需要的是这样的正弦波,而不是其它的什么东东。
有文件记录的截图为证。我的发帖日期时间也是最好的证明。

我刚刚生成了一个 Proteus 的衰减的正弦波,并且马上发了上来。请问 significance201 童鞋,你凭什么说,我这是不帮别人呢?!
我若是不发,或者不马上发,你又想说什么呢?!

同样求 significance201 童鞋给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gnificance201 童鞋,你好!
我在24楼对 hhxb 童鞋的回复,也是对你的回复。

只能说明我技术不高,必不能说明对lz的问题不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ignificance201 童鞋,你好!
我在24楼对 hhxb 童鞋的回复,也是对你的回复。

我看了这个我还纳闷,都不知道lz怎么搞的。。。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这个我还纳闷,都不知道lz怎么搞的。。。你说。。。

额。。非常感谢亲的回复,虽然我还是没有弄出来,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我要的是衰减的正弦波,增加的或许也可以用,但是衰减的最好,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衰减的正弦波

请问怎么实现输出这个波形呢?

网友:
硬件電路的方法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