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 串口在3.3V下工作不正常,请大神帮助分下问题所在

楼主(2013-04-12):
我的串口波特率为9600,内部RC振荡8M晶振频率。在5V下,单片机接收发送正常。当电压改为3.3V后,串口发送偶尔正常,接收完全不对(因为加了接收判断协议,所以个人认为是误码率变大造成的)。但是LCD显示正常代表单片机工作正常。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现在板子已经做成了3.3供电的,测试改用5V没问题,后期只能用3.3供电,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找到才行。
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电压会影响内部振荡,(一般是电压低了频率会降低)
可通过对OSCCAL寄存器写值来校准或重新计算波特率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会影响内部振荡,(一般是电压低了频率会降低)
可通过对OSCCAL寄存器写值来校准或重新计算波特率寄存器 ...

确实是这样的, 我重新更换了外部晶振,就能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