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mpu6050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3-04-12):
今天在调试的时候发现陀螺仪的输出有一个轴的不正常,看波形就是有问题的,大家给点意见啊

楼主:
三个轴只有一个轴存在这种问题,另外两个轴都是正常,希望别坏啊,没钱换啊

网友:
这个也没有钱换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焊接好?我的就是陀螺仪其中一个轴数据异常,重新焊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