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键盘算什么接口

楼主(2013-04-12):
一般笔记本电脑键盘算什么接口,是P/S2 还是USB的?有人拆开过吗?有图片吗?

我的本子xp启动前是可用的,但xp启动完后就变得没作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3-06-05):
笔记本键盘直接由EC管理,有的有可能是USB,没有什么要求的话,接个外置的就可以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P/S2,谢谢!!!

网友:
好象本子的键盘,出来直接是排线,芯片在主板上的。LZ要找修主板的人看看

楼主:
是排线的

网友:
应该是PS2的,我装黑苹果系统,加载PS2的驱动就能用键盘

楼主:
我是说笔记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