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builder XE2串口通信

楼主(2013-04-12):
本人是新手,以前只用过VB6,C++ builder是刚接触的,安装的版本是C++ builder XE2(Embaradero RAD Studio XE2)。由于C++ builder 没有串口控件,就在外部找了VictorComm控件,找到后却发现不知怎样添加进来。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C++ builder 的串口通讯的资料,却没找到XE2的,只有少量以前的版本的,而且按照以前版本的用法,似乎添加不进来。如果有哪位大侠懂的话,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另外说明,不一定是要用VictorComm控件,其他串口控件或API也可以,重要的是能正常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comport/?source=dlp#?source=navbar
支持 D5-DelphiXE, 不 ...

下载了,不过好像XE2下用不了。当然也可能是我对C++ builder不太熟,所以用不了。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回复。

网友B:
不知道lz有没C++ builder XE2的相关资料分享下,不要bcb6的,因为最近也想搞搞C++ builder XE2,发现资料好像好少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lz有没C++ builder XE2的相关资料分享下,不要bcb6的,因为最近也想搞搞C++ builder XE2,发现资料好像 ...

不好意思,我手上也没有C++ builder XE2的相关资料。只是以前用过VB6,使用的时候就按照VB6的思路摸索的,并且参照了BCB6等资料。网上C++ builder XE2的资料确实太少了,遇到问题不好解决,现在我都打算放弃C++ builder XE2了,转向C#2010了。

网友(2013-10-26):
用C# ,直接有现成的串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