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0can128定时器0中断时间计算?

楼主(2013-04-12):
CTC模式

外部晶振16Mhz

tc0 为 1024分配

最大值0xFF

起始值0x7F

请问定时器中断时间是多少?公式是?

网友A:
数据手册12.7 Modes of Operation,不同的模式,公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12.7 Modes of Operation,不同的模式,公式不同。

CTC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12.7 Modes of Operation,不同的模式,公式不同。

这个公式 怎么算出来不大对啊

楼主:
这个公式是计算 波形发生器能够产生的最大频率的

网友A:
CTC的话,你起始值其实是没用处的,因为每次中断后TCNT0都会被清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C的话,你起始值其实是没用处的,因为每次中断后TCNT0都会被清0的。

但运算的时候程序是要从TCNT0加到OCR0A才产生中断,我想知道这个中断的时间是多少ms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B:
最笨的方法,16除1024,乘上你的计数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方法,16除1024,乘上你的计数器值。。。。

(16*(计数值))/1024 = (16*128)/1024 = 2 单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