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摆雕刻

楼主(2013-04-12):
试机的东东。

网友:
不错
上点光漆就更美了

网友:
地板还是什么别的啊?

网友:
很好……清明节回去,发现雕块祠堂的额匾、石头墓碑动辄超过1K……

网友:
哇塞 这东西 真实 木工的 神兵利器啊

楼主:
院里破木堆里破皮发现木质挺细的就用了。也不知是什么木。

楼主:
其实上漆也不一定好看。

网友:
雕刻下来多长时间?

网友:
用什么雕刻机的

楼主:
自已做的机子。粗细铣,切边加一起好象四个小时吧。好些日子了。今天还要做一个东西。如看得过去就让大家瞅瞅。

楼主:
加工完取下是时掉地上,一个角有残。右上角。

网友:
四个小时,挺有耐心啊。

网友:
发个教程上来分享下啊,用几种刀?

网友:
漂亮,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成果。

网友:
漂亮,真想学一下,雕刻机到手,不会用

网友:
作品尺寸多少啊

楼主:
上个机器刻了一个更小的,用了20多个小时。花时间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能做好。

好多事不是别人教会你去怎么做,而是发现规律运用规律。
当然这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得用失败和总结失败,用汗、血、时间和其它有形或无形资源堆积成的。

别人能教是幸运的,可是有实力教你的人你能遇见吗?遇见肯教你吗?如果教了你,你用什么来回报?

说个简单的,理解了会运用自如。说说用刀(CNC)。如果材质硬较脆性材料,刀的壮一些,切削是掰下来的。不能快。
韧性材料,刀要锐一些,用的是真切断。可以快一些,但有一个限制,如是切下的屑不能带走生的热,将对工件有热问题。

刃数多少基本思路,材料硬单刃切削量得小,用多刃来祢补。这又有一个考量,屑量相对较少而碎,否则刃数多排屑空间变少,排屑不畅问题更大。

螺旋角,最大的是直刃,排屑侧排上排不成。45度的振动会少,因为进入和退出切削是渐进渐出的,会平稳很多。

切削液,也是很麻烦的事。 木头加工很多时候是不能用的。

夹具和夹具材料。比如加工镁,夹具用钢是错误的选择。一旦碰个火花,后果很灿烂。
讲这个太多了,说不完也说不清,要一个具体情况才好说用什么刀,进给量,转速。

网友:
真想学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可以共享下刀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