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电路问题

楼主(2013-04-12):
问大家一下,这个电路中的R5电阻一定要吗?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你的比较器的。有的比较器是开漏的吧

网友:
比较器大多是OC输出的,所以要上拉 看datasheet,结构图里输出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OC输出要接上拉电阻。大家看看我这个电路图,我需要输入超过4V后输出3.3V电平,黄线为输入,红线为仿真的输出,问题是在低电平时为什么不是0V呢?下面是multisim的电路图和示波器的显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