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控制LED和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12):
最近因为一些原因走上了AVR单片机这条路。
由于完全是自学,买了马老师的书,有一个简单的程序调试了很久了,身边又没有会人,一直没调出来,谁能给个参考啊

要求如下

总共五个按键,一个停止开始按键,
另外四个按键是每个都单独对应一个二极管,作为故障时使用(按下时停止对应的电机),
按下开始按键按顺序一到四个二极管依次点亮,每个二极管点亮的同时电机转动(电机速度要有不同,先正转后反转4S左右)
四个二极管都亮过之后数码管计数,此时电机转动(速度要不同),也就是这个程序可以循环工作
其实应该有四个电机,实际只用来一个电机,为了区分所以要速度不同

我写的程序,不能使电机,数码管,按键,LED,协调工作,老出错
作为新手很蛋疼啊

如果哪位会一个按键按下去LED亮,步进电机先正转后反转的也可以恢复给我看看,我看看自己到底哪出错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踏踏实实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吧

自己在做的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AVR_PQ1A.h>                //包含自定义常量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_Rotation[4]={0xF1,0xF2,0xF4,0xF8}; //正转表格,换算成二进制 0000 0001,0000 0010,0000 0100,0000 1000
unsigned char  B_Rotation[4]={0xF8,0xF4,0xF2,0xF1}; //反转表格
#pragrma data:code
unsigned char const Number[]={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9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顺时针转动
void MotorCW()
{

unsigned char i;
     {
    DDRB = 0xFF;
        for(i=0;i<4;i++)      //4相
          {
          PORTB=F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1);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
                 }
       }
}
//逆时针转动
void MotorCCW()
{

unsigned char i;
     {
    DDRB = 0xFF;
        for(i=0;i<4;i++)      //4相
          {
          PORTB=B_Rotation;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1);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
                 }
       }
}
void MotorStop()
{
    DDRB = 0xFF;
}
unsigned char KeyResult;
//键盘按下判断函数
uchar key_press()     //按键子函数 ,带返回值的子函数
{
    uchar j;      //定义变量J

        DDRD|=0X0F;  //按键低4位输出,其它不变

        PORTD|=0X0F;  //按键低4位输出高电平,其它不变

        DDRD&=0XF0;  //按键低4位输入,其它不变

        j=PIND;        //对变量J赋值

        j=j&0X0F;//00001111  进行与运算,判断按键是否有按下

        if(j==0X0F)  //如果按键没有按下返回0,如按下返回1给  key_press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
uchar key_scan()   //扫描子函数
{
    uchar key;   //定义变量KEY
    delay(10);   //延时10MS再次确定按键是否有被按下
        if(key_press())  //判断按键 是否有被按下,则key_press为1,如按下则执行如下语句
        {
        key=PIND;    //对变量KEY进行赋值

        key&=0X0F;   //进行运算判断一下是否真的有按下,如真的有按下,则有如下情况

        switch(key)    //条件语句
        {
           case 0X0E:     //a0按下所对应的数据 ,并执行KEY为1
               key=0X0E;
                   break;
           case 0X0D:     //a1按下
               key=0X0D;
                   break;
            case 0X0B:    //a2按下
               key=0X0B;
                   break;
           case 0X07:    //a3按下
               key=0X07;
                  break;
           default:             //什么也没有按下
              key=0;
                break;
        }
          while(key_press());  //判断一下是否有松开
        }

        else    //如果没有按下则执行如下语句
        {
          key=0;    //变量赋值16
        }
        return key;   //返回KEY给key_scan扫描函数
}
void segg()//关数码显示管函数 可以自己设计数码管示显什么数字,新手没有学过数码管模块,本函数请暂时不要看
{
   DDRA|=BIT(PA3);                //PA3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A|=BIT(PA4);                //PA4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B=0xff;                        //PB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PORTB=0xff;                   //发送模码
   PORTA|=BIT(PA3);                //PA3输出高电平,DU拉高
   PORTA&=~BIT(PA3);        //PA3输出低电平,DU拉低,段选锁存

   PORTB=0xff;                        //发送为选  关掉数码管显示
   PORTA|=BIT(PA4);                //PA4输出高电平,WE拉高
   PORTA&=~BIT(PA4);        //PA4输出低电平,WE拉低,位选锁存

   DDRA|=BIT(PA2);                //PA2设置为输出状态 用于LED流水灯控制IO口
   PORTA&=~BIT(PA2);        //PA2输出低电平,DU拉低,段选LED流水灯锁存
}

void light()  //C语言主函数

{    DDRA=0xff;                                    //PB0~7为输出状态
        PORTA=0x01;                                //PB0为输出低电平,而其余为高电平,亦即打亮LED0
}
void lightt()  //C语言主函数
{   DDRA=0xff;                                    //PB0~7为输出状态
         PORTA=0x02;                                //PB0为输出低电平,而其余为高电平,亦即打亮LED0
}
void lights()  //C语言主函数
{      DDRA=0xff;                                    //PB0~7为输出状态
         PORTA=0x04;                                //PB0为输出低电平,而其余为高电平,亦即打亮LED0
}
void lightf()  //C语言主函数
{   DDRA=0xff;                                    //PB0~7为输出状态
        PORTA=0x08;                                //PB0为输出低电平,而其余为高电平,亦即打亮LED0
}
void lightm()  //C语言主函数
{   DDRA=0xff;                                    //PB0~7为输出状态
        PORTA=0x00;                                //PB0为输出低电平,而其余为高电平,亦即打亮LED0

    PORTA=0x80;
}
void xian()
{   DDRA|=BIT(PA3);                //PA3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A|=BIT(PA4);                //PA4设置为输出状态
        DDRB=0xff;                        //PB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PORTB=Number[1];
    PORTA|=BIT(PA3);                //PA3输出高电平,DU拉高
    PORTA&=~BIT(PA3);        //PA3输出低电平,DU拉低,段选锁存

    PORTB=0xfe;                        //发送为选 6个数码管显示出数字
    PORTA|=BIT(PA4);                //PA4输出高电平,WE拉高
    PORTA&=~BIT(PA4);        //PA4输出低电平,WE拉低,位选锁存

                           //程式停止
}

void main(void)
{
   uint i,q,j;
   delay(1);

  while(1)
{
  while(1){
          q=key_scan();
      if (q==0x0E)
         {
        mark:      light();//******************第一台电机转动指示灯
                  for (i=0;i<100;i++)
            { MotorCW();//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0;i<100;i++)
            { MotorCCW();//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t();//****************第二台
                  for (i=0;i<100;i++)
            { MotorCW();//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0;i<100;i++)
            { MotorCCW();//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s();//*******************第三台
                  for (i=0;i<100;i++)
            { MotorCW();//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0;i<100;i++)
            { MotorCCW();//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f();//*****************第四台
                 for (i=0;i<100;i++)
            { MotorCW();//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0;i<100;i++)
            { MotorCCW();//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m();
                                 delay(500);
                                 if(PORTA=0x80)        goto mark;
                }

                }
  }
}

网友A:
抱歉,这个东西能自学成才的非常少。可能打击面大啦点,不高兴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华山论剑”。
我有编写过一本教程,是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建议你从最基本的自学试一下。通过什么“十天学会单片机”成才的朋友,就不要多说了。
你的代码我瞄了一眼,什么DELAY(10),GOTO ......都是被我OUT的。

网友B:
楼主还是踏踏实实的学习吧,能得到马老师亲自指点的人不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踏踏实实的学习吧,能得到马老师亲自指点的人不多哦

我很踏实的在学,不然也不会到论坛来,作为身边没有大神的初学者很多东西都得慢慢来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这个东西能自学成才的非常少。可能打击面大啦点,不高兴的朋友可以在这里“华山论剑”。
我有编写过 ...

您的书老早买了在看,因为别的循环一直不会用才用goto的,试了好几种循环,一直没成功,都急死了,因为是初学,身边没有会的人知道,全是自己瞎弄,看看您的书和逛逛这个论坛
上面程序的本意是按下键一启动,然后如果工作时按下键二停止,一直没成功,所以才到论坛求助的
谢谢马老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书老早买了在看,因为别的循环一直不会用才用goto的,试了好几种循环,一直没成功,都急死了,因为是 ...

循环用goto,楼主要补C语言了,推荐《C Primer Plus》中文第五版,看完这本书至少说C语言本身基础应该是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循环用goto,楼主要补C语言了,推荐《C Primer Plus》中文第五版,看完这本书至少说C语言本身基础应该是 ...

本来用的while但是不能循环,求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用的while但是不能循环,求赐教

楼主是想在while(1)中用while(1),然后在第二个while(1)中用第三个while(1)?不懂你为什么在main中用两个while(1), 下面我给你改了下代码,也没仔细弄,对不对就要你去试试了。
void main(void)
{
        uint i, q, j;
        delay(1);

        q = key_scan();
        while (q == 0x0E) {
                light(); //******************第一台电机转动指示灯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t();  //****************第二台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s();  //*******************第三台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f();  //*****************第四台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W();  //顺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0);
                for (i = 0; i < 100; i++) {
                        MotorCCW();  //逆时针转动
                }
                delay(10);
                MotorStop();  //停止转动
                delay(1);
                lightm();
                delay(500);
                //if (PORTA = 0x80) //我想楼主这句应该是PORTA == 0x80
                if (PORTA != 0x80)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在while(1)中用while(1),然后在第二个while(1)中用第三个while(1)?不懂你为什么在main中用两个wh ...

先谢过了,试了下,把if改成while(q==)之后按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