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通信问题!!!!!大神快来!

楼主(2013-04-12):
毕设项目,需要我用DSP将脑电信号传输到电脑上实现实时显示, 现在不知道脑电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网上有一个GPIO模式下的模拟字符传输示例,如果要把字符传输的改成脑电信号的传输代码部分哪部分需要修改的????、实在是菜鸟。。。以前都没接触过DSP

网友A:
这种题目,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看楼主应该是想做最小系统了。
对于你的DSP来说,应该就是一个AD采样后的数据,就算8bit的吧,与传字符刚好一样。
在上位机上根据这个8bit的数值大小来画个波形图,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题目,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看楼主应该是想做最小系统了。
对于你的DSP来说,应该就是一个AD采样后的数 ...

我是做的博士生的一个项目里面的一块,貌似挺大的哇

网友:
不知道脑电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

网友:
蒙了。。。串口? 网口?USB? 并口?PCI? P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