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ARM 6502的go to the definition of貌似不好用啊

楼主(2013-04-12):
点了之后没反应,乡亲们,你们碰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事。

iar 6.5 是正版还是 和谐的。
貌似 和谐的不完美。

网友:
我的也是和谐的啊.

楼主:
安装后第一次用这个功能要等一分钟左右,下方的进度条跑完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后第一次用这个功能要等一分钟左右,下方的进度条跑完就可以用了

如果项目文件多了,30分钟都不一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