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装备了,白光焊台。

楼主(2013-04-12):
存了点钱,告别原来那只漏电的烙铁,今天把它丢进垃圾筒的时候还是挺舍不得的,毕竟跟随我多年,身上的伤疤都是我烫的。嘿嘿。
上个图。

用着 挺好用的。有空研究一下,自己可以DIY一个。

网友A:
这是白菜白光?还是正品?

网友B:
看看LZ 的焊台    再看看LZ 那头像

网友C:
这烙铁,咋接地线都没有?不是防静电滴?

网友D:
我寨出品的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白菜白光?还是正品?

好像 是白菜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Z 的焊台    再看看LZ 那头像

穷学生啦, 换装备是件很开心的事啦。

网友:
白菜白光吧,我也有个,嘿嘿,没钱买正品,只好自己DIY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寨出品的白光

真的啊,能遇到寨主太荣幸了。感激你造福我等穷学生。

网友:
如果你不用开关电源带白菜白光,你会发现这个烙铁更猛

楼主:
发现了,加热很快。翻了一下论坛的帖子,没找到DIY 的这个焊台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手柄。

网友:
国产936手柄改装的,淘宝有卖的,里面带一个十字架,接触良好。比国产的951的手柄要好。

楼主:
很好用 十几秒就热了,烙铁很轻,用着很舒服,有要焊接的甩过来,免费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烙铁,咋接地线都没有?不是防静电滴?

不是防静电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改一下,接个地线。

网友E:
那么,楼主,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楼主,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白菜白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防静电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改一下,接个地线。

能改。但是得换个三芯的电源的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改。但是得换个三芯的电源的插头。

地线 怎么接?不是很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线 怎么接?不是很懂。

能接呢,我记得手柄上有个接地的端子呢,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接呢,我记得手柄上有个接地的端子呢,找找看

是个 5针的航空插头,直接连了那个改造的华硕笔记本电源,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个 5针的航空插头,直接连了那个改造的华硕笔记本电源,不知道怎么接。 ...

lz给个你买的淘宝地址啊?穷学生我也准备换装备了

网友:
没地线一样挨电

网友:
以为这个是丢掉的.... 误会了

网友:
俺也用的 白菜白光     在二姨 参加一个活动时候一个 好心电工送俺的   穷学生用这种烙铁很合适了  感觉比实验室的 焊台好用

网友:
这个也叫焊台?炸没个台样?

网友H:
我在论坛收的一个二手高频烙铁,加了个二手的烙铁头,超爽啊,7秒化锡,没有等待的感觉,开电拿好手柄就可以开焊啊

网友I:
白菜白光  用24V供电  差不多也是7秒化锡   俺也买了个手柄和二手的头    用STM8S103 整了个控制器(还是用万用版搭的,不过8s是10位AD,不过够用了,最好用12位AD) 用着确实很好用。主要是这个烙铁头功率满负荷够大(内阻是8欧走有23V有70多w)  用起来很不错。大焊点 用起来也很爽的。

网友:
呵呵,买了个假白光,用着还可以。白菜白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给个你买的淘宝地址啊?穷学生我也准备换装备了

淘宝里搜 白菜白光 一大堆。
我买的那家店铺 好像叫良骅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论坛收的一个二手高频烙铁,加了个二手的烙铁头,超爽啊,7秒化锡,没有等待的感觉,开电拿好手柄就可以开焊 ...

没见高频烙铁。 发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换变压器就好多了,不会烧元器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高频烙铁。 发个图片看看吗?

weiline ST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里搜 白菜白光 一大堆。
我买的那家店铺 好像叫良骅烙铁头。

这种焊台与白光936焊台有啥区别呢?这个看起来好像比那方便些

网友J:
像是个开关电源改的哩

网友:
还真像,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白菜白光  用24V供电  差不多也是7秒化锡   俺也买了个手柄和二手的头    用STM8S103 整了个控制器(还是用 ...

有没有DIY的资料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像是个开关电源改的哩

就是开关电源改的  笔记本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DIY的资料

网上有个 用STC 51单片机做的   有原理图   就是个运放放大+MCU+MOS管

网友:
嗯,能提示一下网址吗,我想自已D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上有个 用STC 51单片机做的   有原理图   就是个运放放大+MCU+MOS管

有网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上有个 用STC 51单片机做的   有原理图   就是个运放放大+MCU+MOS管

在数码之家找到了篇文章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开关电源改的  笔记本电源

  看着外壳想。
20V的联想的电源,
或者19.5的dell的都行。

网友:
看看,有钱咱也入手一个

网友:
这个是白菜白光吧

网友L:
我做的白菜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做的白菜白光

你做的。

网友L:
http://www.baidu.com/p/%E6%9D%8E%E5%B2%A9ai_zhiyou?from=super
我的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www.baidu.com/p/%E6%9D%8E%E5%B2%A9ai_zhiyou?from=super
我的主页

恩,这个焊台我在淘宝里看到过。 等空暇时,我也动手做。

网友:
白光真货多少钱最便宜啊?不知450元的是真货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白菜白光  用24V供电  差不多也是7秒化锡   俺也买了个手柄和二手的头    用STM8S103 整了个控制器(还是用 ...

请教一下,温度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发现手柄只有三条线,其中一条是接地线,另外两条应该是加热线。怎么知道温度的呢,难道是测发热丝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一下,温度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发现手柄只有三条线,其中一条是接地线,另外两条应该是加热线。怎么知 ...

发热丝和热电偶是串联在一起的 测温时 要停止供电。

网友(2013-07-17):
楼主买的白光烙铁怎么呀 ,,,求给个链接啊,,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