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输出电压敌LM2575能不能当可调输出用?

楼主(2013-04-12):
研究了一下2575,发现固定电压敌块子是内部有分压电阻,我想在取样脚和输出电压之间串上合适电阻,是不是能将输出电压提高?不知这样能否稳定工作?这样在双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只用一种电路

网友:
可以的。你看一下数据表,adj版就是内部没有分压电阻,直接把fb脚引出了,理论上分压电阻在哪没什么区别的。不过这样接只能提高电压,不能比预设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