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照特权的数码管控制写的小程序 怎么搭了电路 效果不对...

楼主(2013-04-12):
`timescale 1ns / 1ps
////////////////////////////////////////////////////////////////////////////////
// Company                :
// Engineer                : 特权 franchise.3
// Create Date        : 2009.05.21
// Target Device: Cyclone EP1C3T144C8
// Tool versions: Quartus II 8.1
// Description        : 数码管1s计数器
////////////////////////////////////////////////////////////////////////////////
module seg7(
                        clk,rst_n,
                        ds_stcp,ds_shcp,ds_data
                );

input clk;        //25M输入时钟信号
input rst_n;        //复位信号输入,低有效

output ds_stcp;                //74HC595的并行时钟输入,上升沿将当前串行输入数据并行输出
output ds_shcp;                //74HC595的串行时钟输入,上升沿锁存当前串行输入数据
output ds_data;                //74HC595的串行数据输入

//-------------------------------------------------
//参数定义

//数码管显示 0~9 对应段选输出
parameter         SEG_NUM0         = 8'h3f,//c0,
                        SEG_NUM1         = 8'h06,//f9,
                        SEG_NUM2         = 8'h5b,//a4,
                        SEG_NUM3         = 8'h4f,//b0,
                        SEG_NUM4         = 8'h66,//99,
                        SEG_NUM5         = 8'h6d,//92,
                        SEG_NUM6         = 8'h7d,//82,
                        SEG_NUM7         = 8'h07,//F8,
                        SEG_NUM8         = 8'h7f,//80,
                        SEG_NUM9         = 8'h6f;//90,

//数码管位选 0~8 对应输出
parameter        SEG_WE0                = 9'b111111110,
                        SEG_WE1                = 9'b111111101,
                        SEG_WE2                = 9'b111111011,
                        SEG_WE3                = 9'b111110111,
                        SEG_WE4                = 9'b111101111,
                        SEG_WE5                = 9'b111011111,
                        SEG_WE6                = 9'b110111111,
                        SEG_WE7                = 9'b101111111,
                        SEG_WE8                = 9'b011111111;

//-------------------------------------------------
//递增数据产生单元
reg[25:0] cnt_1s;        //1s计数器,0-49999999
reg[35:0] dis_data;        //数码管显示数据,36位

        //1s定时计数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1s <= 26'd0;
        else if(cnt_1s == 26'd49_999_999) cnt_1s <= 26'd0;
        else cnt_1s <= cnt_1s+1'b1;

wire done_1s = (cnt_1s == 26'd49_999_999);        //1s定时到标志位,高有效一个时钟周期

        //显示数据每秒递增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is_data <= 10'd0;
        else if(done_1s) dis_data <= dis_data+1'b1;

//-------------------------------------------------
//分时显示数据控制单元
reg[7:0] seg_num;        //当前显示数据
reg[7:0] seg_duan;        //7段数码管段选信号(包括小数点为8段)
reg[8:0] seg_wei;        //7段数码管位选信号

reg[9:0] cnt_4;                //分时计数器

        //分时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cnt_4 <= 10'd0;
        else cnt_4 <= cnt_4+1'b1;

        //显示数据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g_num <= 8'h00;
        else
                case(cnt_4[9:6])
                                4'b0000: seg_num <= dis_data[3:0];
                                4'b0001: seg_num <= dis_data[7:4];
                                4'b0010: seg_num <= dis_data[11:8];
                                4'b0011: seg_num <= dis_data[15:12];
                                4'b0100: seg_num <= dis_data[19:16];
                                4'b0101: seg_num <= dis_data[23:20];
                                4'b0110: seg_num <= dis_data[27:24];
                                4'b0111: seg_num <= dis_data[31:28];
                                4'b1000: seg_num <= dis_data[35:32];

                        default:  seg_num <= 8'h00;
                        endcase

        //段选数据译码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seg_duan <= 8'h00;
        else
                case(seg_num)
                        4'h0: seg_duan <= SEG_NUM0;
                        4'h1: seg_duan <= SEG_NUM1;
                        4'h2: seg_duan <= SEG_NUM2;
                        4'h3: seg_duan <= SEG_NUM3;
                        4'h4: seg_duan <= SEG_NUM4;
                        4'h5: seg_duan <= SEG_NUM5;
                        4'h6: seg_duan <= SEG_NUM6;
                        4'h7: seg_duan <= SEG_NUM7;
                        4'h8: seg_duan <= SEG_NUM8;
                        4'h9: seg_duan <= SEG_NUM9;

                default: ;
                endcase

        //位选译码
always @(cnt_4[9:6])
        case(cnt_4[9:6])
                        4'b0000: seg_wei <= SEG_WE0;
                        4'b0001: seg_wei <= SEG_WE1;
                        4'b0010: seg_wei <= SEG_WE2;
                        4'b0011: seg_wei <= SEG_WE3;
                        4'b0100: seg_wei <= SEG_WE4;
                        4'b0101: seg_wei <= SEG_WE5;
                        4'b0110: seg_wei <= SEG_WE6;
                        4'b0111: seg_wei <= SEG_WE7;
                        4'b1000: seg_wei <= SEG_WE8;

                default:  seg_wei <= 9'b111111111;
                endcase

//-------------------------------------------------
//74HC95驱动译码
reg ds_stcpr;        //74HC595的并行时钟输入,上升沿将当前串行输入数据并行输出
reg ds_shcpr;        //74HC595的串行时钟输入,上升沿锁存当前串行输入数据
reg ds_datar;        //74HC595的串行数据输入

        //串行移位时钟产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s_shcpr <= 1'b0;
        else if((cnt_4 > 10'h02 && cnt_4 <= 10'h22) || (cnt_4 > 10'h42 && cnt_4 <= 10'h62)
                        || (cnt_4 > 10'h82 && cnt_4 <= 10'ha2) || (cnt_4 > 10'hc2 && cnt_4 <= 10'he2))
                ds_shcpr <= ~ds_shcpr;

        //串行移位数据产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s_datar <= 1'b0;
        else
                case(cnt_4)
                        10'h02,10'h42,10'h82,10'hc2: ds_datar <= seg_duan[6];
                        10'h04,10'h44,10'h84,10'hc4: ds_datar <= seg_duan[5];
                        10'h06,10'h46,10'h86,10'hc6: ds_datar <= seg_duan[4];
                        10'h08,10'h48,10'h88,10'hc8: ds_datar <= seg_duan[3];
                        10'h0a,10'h4a,10'h8a,10'hca: ds_datar <= seg_duan[2];
                        10'h0c,10'h4c,10'h8c,10'hcc: ds_datar <= seg_duan[1];
                        10'h0e,10'h4e,10'h8e,10'hce: ds_datar <= seg_duan[0];

                        10'h10,10'h50,10'h90,10'hd0: ds_datar <= seg_wei[0];
                        10'h12,10'h52,10'h92,10'hd2: ds_datar <= seg_wei[1];
                        10'h14,10'h54,10'h94,10'hd4: ds_datar <= seg_wei[2];
                        10'h16,10'h56,10'h96,10'hd6: ds_datar <= seg_wei[3];
                        10'h18,10'h58,10'h98,10'hd8: ds_datar <= seg_wei[4];

                        10'h1a,10'h5a,10'h9a,10'hda: ds_datar <= seg_wei[5];
                        10'h1c,10'h5c,10'h9c,10'hdc: ds_datar <= seg_wei[6];
                        10'h1e,10'h5e,10'h9e,10'hde: ds_datar <= seg_wei[7];
                        10'h20,10'h60,10'ha0,10'he0: ds_datar <= seg_wei[8];

                        default: ;
                        endcase

        //并行移位时钟产生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s_stcpr <= 1'b0;
        else if((cnt_4 == 10'h02) || (cnt_4 == 10'h42) || (cnt_4 == 10'h82) || (cnt_4 == 10'hc2)) ds_stcpr <= 1'b0;
        else if((cnt_4 == 10'h23) || (cnt_4 == 10'h63) || (cnt_4 == 10'ha3) || (cnt_4 == 10'he3)) ds_stcpr <= 1'b1;

wire ds_stcp = ds_stcpr;
wire ds_shcp = ds_shcpr;
wire ds_data = ds_datar;

endmodule
控制9只数码管,,程序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