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8250使用问题

楼主(2013-04-12):
AD8250的内部结构如图所示,请问在IN-端提供负电压,IN+端经电阻接地,AD8250的供电+-9V,输出能变成正电压输出吗?(即是否能同时实现反相和增益放大的功能)

楼主:
根据仪表放大器基本结构图中的计算公式算,实现上述功能是可以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谢谢   ……………………  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