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最小工作电流

楼主(2013-04-12):
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在选择与其配合的电阻时会用到,但datasheet中哪一项是最小工作电流呢?大家帮忙看看吧。

网友A:
很明显是IZ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IZK

明白了,谢谢。可以再问一下,Izk里的z和k分别是什么意思?前面那个Zz中的大写Z应该是阻抗的意思吧,那个小z应该不一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IZK:1mA

谢谢。Izk中的z和k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但是放放舒服是

网友:
大Z是zener稳压二极管的英文。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新手关注中!

网友(2013-11-25):
K是kneel,转折。

网友(2015-10-09):
这个系列的稳压二极管所需的电流比较大哦,厂家提供的数据是在几十mA的条件下测试得到的稳压值。

网友:
看手册应该是IZK,应该还有一个表格是电流和压降的对应关系,我记得是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