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烧录器怎么样?烧LPC1114要多少S?

楼主(2013-04-12):
ZLG烧录器怎么样,烧LPC1114要多少S。用ISP烧录要90S左右,太慢了。想买个烧录器烧路。Elnec配件真他妈贵,LPC1114的适配座要1400。ZLG LPC1114的适配座的200左右,但不知道烧录器是否可靠。

网友:
提高波特率,不会那么长时间的

楼主:
现在用的是115200

网友:
烧录程序这么慢???我用SWD仿真下载也就几秒钟的事

网友:
lpc1114属于M0核,批量价格多少?
老外的部分资料:
LPC1114FDH28/102 LPC1100L 32 kB 4 kB yes 1 1 1 6 22 TSSOP28
LPC1114FN28/102 LPC1100L 32 kB 4 kB yes 1 1 1 6 22 DIP28
LPC1114FHN33/201 LPC1100 32 kB 4 kB no 1 1 1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202 LPC1100L 32 kB 4 kB yes 1 1 1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203 LPC1100XL 32 kB 4 kB yes 1 1 2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301 LPC1100 32 kB 8 kB no 1 1 1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302 LPC1100L 32 kB 8 kB yes 1 1 1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303 LPC1100XL 32 kB 8 kB yes 1 1 2 8 28 HVQFN33
LPC1114FHN33/333 LPC1100XL 56 kB 8 kB yes 1 1 2 8 28 HVQFN33
LPC1114FHI33/302 LPC1100L 32 kB 8 kB yes 1 1 1 8 28 HVQFN33
LPC1114FHI33/303 LPC1100XL 32 kB 8 kB yes 1 1 2 8 28 HVQFN33
LPC1114FBD48/301 LPC1100 32 kB 8 kB no 1 1 2 8 42 LQFP48
LPC1114FBD48/302 LPC1100L 32 kB 8 kB yes 1 1 2 8 42 LQFP48
LPC1114FBD48/303 LPC1100XL 32 kB 8 kB yes 1 1 2 8 42 LQFP48
LPC1114FBD48/323 LPC1100XL 48 kB 8 kB yes 1 1 2 8 42 LQFP48
LPC1114FBD48/333 LPC1100XL 56 kB 8 kB yes 1 1 2 8 42 LQFP48

网友:
用st m3 资料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