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叠加有100K的开关频率干扰,求指导

楼主(2013-04-13):
开关电源5V输出叠加有100K的开关频率干扰,这个是那个地方引起,要如何解决,请知道指导下。
输出的电源图片:

网友:
这个幅度大的有点变态,请说出具体情况,如电压 电流 负载 电源形式等。

楼主:
输出5V,负载50欧,开关电源芯片NCP1014

网友(2014-05-07):
楼主上电路图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