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输入捕获功能应用

楼主(2013-04-13):
想应用TMS320F28335输入捕获50Hz的方波,芯片中有14个可以采用的输入捕获引脚,
但是datasheet中显示有6个eCAP模块,看过了相关的数据手册,
请问:
(1)若要一路输入捕获,是不是接芯片中任何一个引脚即可?信号直接接入输入引脚可以吗?
(2)实验时,采用了GPIO27即eCAP4,输入50Hz方波,高低电平幅值分别为0V和2.6V,采用数据手册中的例程应用时,
     例程是直接用上升沿计算周期的模式,得到的CAP1,CAP2,CAP3,CAP4都是0,这是为什么?
请大神指点~~~~~

网友:
CAP1,CAP2,CAP3,CAP4---对应GPIO24,GPIO25,GPIO26,GPIO27,在DSP2833x_EPwm.c定义

网友:
之后可以在void main(void)调用它,加入中断接口PieVectTable. ECAP1_INT = &ISRCap1;ISRCap1是中断调用子程序,把你要增加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我是菜鸟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TI DSP是太强大了,你如果理解得好是非常强大又简单好用,我是用2808,但28335是同2808代码接近!我有时是左抄右抄的!这就是TI DSP 功能强大可移植性非常高!

楼主:
哈哈,谢谢你了,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每个捕获端口都有CAP1、CAP2、CAP3、CAP4,之前出错就是因为对寄存器的理解错误,选择端口的同时寄存器的号也相应更改!

网友A:
可以独立使用的。并且扑捉速度很快,和时钟速度一致。我们就用来做锁相,很好使用。多看看datasheet里面章节就一目了然了,加油。

网友B:
采样三相电,三个ECAP模块级联,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
没用过,这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独立使用的。并且扑捉速度很快,和时钟速度一致。我们就用来做锁相,很好使用。多看看datasheet里面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三相电,三个ECAP模块级联,有没有人用过?

没用过,这是干什么用的啊?